充电器测不出电池的容量吧?

楼主(2020-05-28):
神操作呀,朋友用
充电器
的电流乘以充电时间,说是
电池
的容量。还是头一次见,如果电池里还有电,那算出来的容量会差好多吧。

网友A:
冲电器是会显示冲入的电量

网友B:
充电器用的是电流积分,例如每秒测量一次电流,乘以1秒,根据Q=I×T,可以算出电荷量,换算成毫安时
然后把每一秒的电量累加,至充电结束

网友C:
电池充电的时候还会发热什么的,也都是损耗。精确测量电池的容量肯定不行,但是大概比较一下还是可以的,比如标称1000mAh的电池放光之后只充进去600就满了,那肯定是虚标。定量测量还是要靠放电

网友D:
有专门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器。。。。

网友E:
不是直接乘,因为电流变化不是直线,快充满了电流会降低,没法直接乘。测容量要用积分来算,把电流和电压相乘后对时间积分,就得出容量。平时说的容量是按平台电压3.7V算的,是个大概的值。

网友F:
好的充电器并不是冲进去就好了,还会边冲边放来平衡电芯

网友G:
平衡充不是有放电功能吗?,充满电然后放电,放电功能放电显示实际放电容量

网友H:
放电,测放电。至于准确度那就看充电器的算法了。积分算法是必须的

网友I(2020-09-04):
电池容量从来都是看放电容量,充电容量存在转换效率问题,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