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炮管复进机构原理(虎贲/田宫)

楼主(2020-05-29):
请问这种虎贲和田宫都在用的炮管复进机构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用恒龙6.0的的电路板驱动吗。

网友:
原来是战车啊!

网友A:
类似于遥控车那种转向原理,很落后的机械结构了,田宫新版也换成舵机伸缩,改装一直都是舵机伸缩,简单可靠好维护啊

网友B:
应该算是曲柄滑块机构吧,把齿轮的圆周运动转化为往复运动,电机通电滑块就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遥控车那种转向原理,很落后的机械结构了,田宫新版也换成舵机伸缩,改装一直都是舵机伸缩,简单可靠 ...

感觉田宫的这种伸缩结构挺好啊 伸缩和复原过渡很平滑 开炮整个过程整体连贯 个人感觉看起来很真实   舵机的话 感觉伸缩和恢复原是两个分开的动作 整体不是太连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算是曲柄滑块机构吧,把齿轮的圆周运动转化为往复运动,电机通电滑块就运动。

看了下 恒龙老款的冒烟波箱貌似也是这种原理 圆周转换为往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田宫的这种伸缩结构挺好啊 伸缩和复原过渡很平滑 开炮整个过程整体连贯 个人感觉看起来很真实   舵机 ...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确实平滑一些,不过这玩意不适合自己DIY,恒隆还是用舵机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