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拉杆弯的挺严重

楼主(2020-05-29):
昨晚装了架360,装完后感觉这舵机拉杆弯的也太严重了,舵机臂球头按说明12mm间距没问题,同时也是最小间距了,各位大佬看看没事不,强迫症比较纠结,以前装x3小机的候也没这样啊

网友:
把中间固定拉杆的移动一下位置

网友A:
这样处理,不要纠结!
很多飞机都是这样!!!

网友:
杆是死的,卡是活的。
金属杆的时候还用过卡子,碳杆后就不装了,直接裸奔。

网友:
固定环可以转啊,顺着拉杆就行。。。非要把拉杆别弯

网友:
没有规定拉杆要在正下方啊,别成这样我会疯掉。我会在尾舵中位时把固定环角度调好,左右弯曲度一致才好呢。

网友:
你这样强行居中更危险,万一卡舵了直接炸机啊

网友:
把卡子拆掉一个其实不装卡子的话问题也不大。你这样搞阻力很大的

网友:
动动卡子就行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kds360   哈哈   慢慢享受吧

网友:
调整尾管上的导向卡座,让拉杆笔直

网友:
就这么飞吧,几电下来要么换个舵机,要么换部飞机

网友:
尾拉杆不用和尾管平行

网友:
都是卡扣顺着拉杆走的,,,拉杆直就行,卡扣又不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不要纠结!
很多飞机都是这样!!!

学习了,心里一直以为固定环要在尾管中心的

网友:
这是问题吗???

网友:
控也有问题  油门摇杆不能回中

网友:
顺着来,没必要在正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