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mmersionRC RapidFire引脚定义

楼主(2020-05-29):
      我想给DJI-FPV眼镜添加一个模拟图传功能,淘宝上有侧面安装的方案需要转接板,也有正面安装的方案。最后选择了正面安装的方案。并且买买了ImmersionRC RapidFire 5.8G双接收,这种安装不需要转接板,只需要把接收机的5V、GND和AV输出连接到视频眼镜里面就可以了。但是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RF接收机那排引脚的定义说明,请知道引脚定义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问淘宝商家啊

网友:
我见一个群,专研究此品牌产品和肥鲨,有兴趣加入119309489

网友:
一樣的 只需要用三點

网友(2020-08-11):
里面有很多用不到,正常是视频, 音频左 右,地,电源。

网友(2021-05-04):
这针角定义在哪能查到

网友:
楼主,你把引脚定义搞清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