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 T14SG无处安放的捏奶指

楼主(2020-05-29):
满心欢喜的入手一台仰慕已久的扶他爸T14SG遥控器,试了一下才发现只会用捏奶指的手法握遥控器很是别扭,原装开关螺母很高,中指卡在两个开关之间很不舒服,而且很容易拨动油门锁定开关。用捏奶指法的飞友也多啊,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种感受。实在不行我就只有把开关螺母换成厚度小一点的了。

网友:
是的,中指放开关中间硌手不舒服,尤其我这种大手

网友:
F的控在人机工程学上的确差一些,总体来说不如JR的握感舒服。

F的控适合讲究型的,托盘、挂带、长摇杆、捏奶手飞3A……

网友A:
设置熄火开关两个档为关。一个档为开这样拨到中间也是不熄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熄火开关两个档为关。一个档为开这样拨到中间也是不熄火的

好主意

网友:
其实换个长摇杆,用挂袋,再遥控器下垂30度左右,控的重心刚好过手,这个时候手指上没有多少重量,只是放在控上,还是很舒服的

网友:
手法问题,你捏指中指应该放在sa sd上面,无名指拨sesf sgsh,小拇指拨后面ls rs

网友:
一切都是习惯问题  刚换了控难免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熄火开关两个档为关。一个档为开这样拨到中间也是不熄火的

怎么设置关掉熄火开关其中一个档?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在哪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