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割船体的工具

楼主(2020-05-29):
请问各位,船体上我要切掉一块面积,比如在船底,为了安装喷射推进的进水口,大家一般是用什么工具的,切割出来的效果比较好,边缘比较平整,谢谢。

网友:
船体什么材料

楼主:
玻璃钢,就是某宝上常见的o艇啊,eco之类的

网友:
用线锯开口比较整齐

网友A:
用这种微型切割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微型切割机就可以了

如果有个类似直机尾轴那样的结构,把砂轮片变成直着握持,应该顺手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钢,就是某宝上常见的o艇啊,eco之类的

玻璃钢,休息切的时候的防护,口罩,眼罩,手套

网友:
电动手磨咯, 便宜好用,

网友:
画线、细钻头延边角打孔定位,然后用美工刀或比较薄而齿细密的手工锯慢慢锯。有条件的话,买6楼那样的工具,效率更高。掏空后,再用锉把毛边修整齐。

网友:
切方孔,买台万应宝,百来块,不贵

网友:
电磨,无所不能!~
楼主切的时候先找个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木板固定在开口处,再沿着边缘切,效果会不错。

网友:
马达加锯片,几块钱的事,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铣床

那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

网友:
直接在要开的方孔中间搞个孔,剪刀能进去的就拿剪刀剪就好了,线不直或者角不行就拿砂纸磨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不平整用钢锉挫平整

网友:
钢尺、美工刀

网友:
电钻夹开孔器

网友:
一,钻头钻透用锯条慢慢切
二,钻头排孔,用锉刀
三,电磨
说错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个类似直机尾轴那样的结构,把砂轮片变成直着握持,应该顺手很多。

有这种附件

网友:
先在开口处钻一排小孔,再用美工刀切割,最后用锉刀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