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是哪款充电器,有好充电器推荐吗?

楼主(2020-05-29):
我现在用的A9充电器,一次可以充两块4s,用1C电流充,充两块要一小时,感觉太慢了,有没有一次可以充四块的充电器推荐?

网友:
并充板搞起

网友:
电流可以大一点

网友:
并充板会爆炸的。。千万别用。。。我是用D6P。贼爽。双路。你值得拥有。

网友:
4S电池,要一次充4块,那就只有并充版了!

网友A:
1c充电太慢了   我直接5c

网友:
直接大电流充就好了,a9还不错的

网友:
换靓电池,用3c充

网友B:
a9大电流线的确有点热,一般我都4a以下,穿越机小电池怎么也要开2c吧。

网友:
a9开4A以内比较安全能开5C就开5C,穿越机一般双路就ToolkitRC M6D      HOTA D6   308duo   ISDT P30

网友C:
目前用d6+和a9,玩85和三寸机,电池不大充的都快,电池大点a9的充电线发热就大了,不安全。一次到位还是308或者更好的,双路,功率也够。正常充电2c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充电太慢了   我直接5c

5c不怕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d6+和a9,玩85和三寸机,电池不大充的都快,电池大点a9的充电线发热就大了,不安全。一次到位还是308 ...

我也才玩没多久,我看很多人说充电不能超过1c

楼主:
引用 网友B:
a9大电流线的确有点热,一般我都4a以下,穿越机小电池怎么也要开2c吧。

我是4s 1330的电池,一直用1c在充

网友D:
不用这么爱惜电池,还没充坏就摔坏了,500左右的一半都用2a,5c以内充电都没问题的

网友:
PL8T一部到位

网友E:
SkyRC Q200可以同时四路充电,不过为什么不直接上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么爱惜电池,还没充坏就摔坏了,500左右的一半都用2a,5c以内充电都没问题的

4s 1330电池用几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yRC Q200可以同时四路充电,不过为什么不直接上大功率充电器

你是用几C充电?我是看教程说不要超过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