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打孔钻头求助

楼主(2020-05-29):
买的这种钻头,无论怎么钻都只能这样,请教各位模友,应该买什么钻头呢??

网友A:
钻头硬度不够,要用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硬度不够,要用台钻

就是用的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硬度不够,要用台钻

感觉就是钻头硬度不够,前面买了根主轴,很容易就钻进去了,不过炸鸡主轴就弯了,这根长了点,不过硬度更好,想着改短点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硬度不够,要用台钻

打脸了吧

网友B:
轴的材料、硬度、是否已淬火(硬度)?钻头横刃、顶角、刃型、材质都相关。

网友C:
我fbl改dfc用金刚砂的砖头能打通,期间加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的材料、硬度、是否已淬火(硬度)?钻头横刃、顶角、刃型、材质都相关。

请问该怎么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fbl改dfc用金刚砂的砖头能打通,期间加的水

请问该怎么查找呢

网友:
用不锈钢钻头

网友:
要不就买合金钻头,或者重新磨钻头,这种钻头买回来不磨一下那个孔好难打圆的

网友:
将轴要钻的部位打出一个小平面再钻,因为热处理后最硬的是表面部分,钻时点机油!!!

网友:
不用台钻,手钻即使打进去了,眼也不容易打正

网友:
先用砂轮打一个小坑,再钻,试试。实在不行,把打孔的位置退火试试。

网友:
显然热处理过,硬度高的材料加工费都高一些,不是批量最好别折腾。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就是手电钻也能轻松在主轴上打孔。

网友:
我用55度的自制主轴一样能钻,就是普通的麻花钻,速度不能块,越慢越好。一快钻头就挂。磨一个尖头钻头,偏向一点。能有固定钻头最好。我都是用手钻钻的孔,虽然慢

网友:
用高速钢钻头就可以,但一定要固定好。钻床用高速小进刀量就可以打好。

网友:
1.先用砂轮打一个小平面,2.用硬质合金钻头.3.台钻加虎钳.OK搞定

网友D(2020-07-01):
钻不了那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E:
用钻不绣钢的钻头。

网友F:
建议做一个打孔模具,边打边降温也能打成。要不电火花打孔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