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有类似的微型接收机集成电调吗

楼主(2020-05-29):
如题,用于做小型航模
可用于天地飞9的,不知有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
手里有台天地飞9
看来用这种微型的,还得再上个富斯?
不知富斯哪款好?遥控距离和稳定性如何?控制冲浪者x8等飞机可以吗?

网友:
X8不讲究接收机

网友A:
天地飞国产良心 新的ET系列什么都好 就是不支持微型接收机
建议搞个D7E 用DSM2 还兼容地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国产良心 新的ET系列什么都好 就是不支持微型接收机
建议搞个D7E 用DSM2 还兼容地平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冲浪者不用微型接收机
我是说假如我为了微型接收机和电调而上来富斯遥控器,就有可能用富斯的常规 ...

天9应该有ppm输出,某 宝上有那种高频头,接上就行了,可以兼容其他协议的接收机;可以在不用富斯遥控器的情况而用富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9应该有ppm输出,某 宝上有那种高频头,接上就行了,可以兼容其他协议的接收机;可以在不用富斯遥控器 ...

某宝查了下,价格比上个富斯遥控器都贵了,不如直接买个富斯。
另外,随着飞场越来越难找,以及大航模越来越管制,以后小飞机相关产品市场前景估计会越来越好,天地飞应该尽快推出相关产品和技术支持,否则这块市场不是要拱手让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查了下,价格比上个富斯遥控器都贵了,不如直接买个富斯。
另外,随着飞场越来越难找,以及大 ...

管制是把大家往fpv上逼,机在明处时一群人围观,玩fpv人可以在暗处,机也可在暗处,找几个人玩编队也很好玩。

网友:
富斯还是人性化开源化

网友C:
建议华控改装四合一高频头,D10也不贵,万能控!可以飞市面上80%的飞机了。现在知道乐迪不能对频,兼容性太好了。开源随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华控改装四合一高频头,D10也不贵,万能控!可以飞市面上80%的飞机了。现在知道乐迪不能对频,兼容性太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