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条蒙皮一问

楼主(2020-05-29):
各位好,我是初哥,買了一条遊艇套件(图片中),不懂怎樣蒙皮。請教各位教導怎樣蒙皮,可以上载图片给我參考。先谢谢!

网友A:
架好龙骨,然后两边对称着蒙,蒙皮可以暂时用大头针固定,发几张我蒙皮的图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架好龙骨,然后两边对称着蒙,蒙皮可以暂时用大头针固定,发几张我蒙皮的图供参考

能不能把大头针砸进去,用于固定蒙皮和肋板呢?最后再灌点50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大头针砸进去,用于固定蒙皮和肋板呢?最后再灌点502

你可以直接用502粘接,大头针固定是用白胶做古帆的传统技法,需要打腻子湖玻璃布的现代舰艇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用502粘接,大头针固定是用白胶做古帆的传统技法,需要打腻子湖玻璃布的现代舰艇不需要这么麻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船底放水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大头针砸进去,用于固定蒙皮和肋板呢?最后再灌点502

粘木头船我用的是太棒胶水  和白乳胶性质差不多   粘蒙皮用401胶水也可以

网友:
肋骨先用砂纸打磨出斜边,再蒙木条,用502粘紧即可

网友D:
历风夹配回形针,也能压皮

网友E(2020-07-06):
引用 网友D:
历风夹配回形针,也能压皮

兄弟,麻烦问一下,你这是木条够长,一根从头到尾就够了,如果说船长,木条短,拼接蒙皮的话,接口处是不是要固定在某一根肋骨上,另外就是,船头处蒙皮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麻烦问一下,你这是木条够长,一根从头到尾就够了,如果说船长,木条短,拼接蒙皮的话,接口处是不 ...

第一个问题,蒙皮拼接,最好搭在肋骨上,好受力也好打磨。
第二个问题,船头蒙皮幅度不大用木条直接蒙过去,最后修边。如果弯曲幅度过大,船头又不大,用填充法,用实木把船头填满,最后修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蒙皮拼接,最好搭在肋骨上,好受力也好打磨。
第二个问题,船头蒙皮幅度不大用木条直接蒙过 ...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第二个我再琢磨琢磨,谢谢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第二个我再琢磨琢磨,谢谢您了

第二个问题可以在论坛里搜 西北风号 看看 它的船头就是实木填充 再修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问题可以在论坛里搜 西北风号 看看 它的船头就是实木填充 再修型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21-12-25):
直接用胶水固定上去就行啦 反正我是直接502 后面还要树脂原子灰的很多工序打磨后就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