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灿烁推出第2代高性价比怠速冒烟器

楼主(2020-05-29):
【5iMX讯】近日,灿烁推出第2代怠速冒烟器用于替代早期的产品。新款冒烟器依旧保持了很高的性价比,并且在气泵、蒸发器、控制电路方面均有全面的升级。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可靠性得到大幅度增强,即使烟油烧干,也不易损坏,只需及时加注烟油即可恢复正常运行。此外,全新升级的控制电路不仅能够100%匹配灿烁系列声组,还能够脱离声组单独与接收机进行连接,从而让冒烟器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运行的模块。

灿烁第2代怠速冒烟器体积小巧,易于布置,能够为各种电动模型提供逼真的发动机仿真烟效,可广泛应用于遥控攀爬车、军卡、自卸车、漂移车、船等模型。它对电源的适应性也很好,2S-3S锂电池均可正常驱动。

灿烁第2代冒烟器与灿烁声组连接很简单,分别连接电源线和信号线到灿烁声组即可。“发动机”未启动时,冒烟器停止工作;“发动机”点火启动时,冒烟器进行怠速状态;冒烟器气泵的转速随油门行程的变化而变化。“发动机”熄火时,冒烟器也随即停止工作。

它采用了鼓风式气泵,气泵转速与油门保持同步,气流量适中,模拟发动机的排气效果较为逼真。气泵在运行时的工作温度也不高,只有轻微的温度。全新设计的蒸发器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发热丝在缺油时不会轻易烧毁。但我们还是提醒玩家留意烟量的变化,当出烟效果不明显时,应及时加注烟油。蒸发器的工作温度较高,外壳温度大约有70度左右,发热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故障,外壳采用了耐高温材料,不必担心融毁或自燃。

灿烁第2代冒烟器提供了两个出烟口,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两个口,也可以封堵其中一个,只使用一个口出烟。随产品配送了一条延长管,管子长度约50厘米,便于你将烟效引导至需要出烟的位置,比如模型车的尾部,或是侧面。值得一提的是,出烟口同时也是注油口,在将冒烟器布置到你的模型时,需要注意安装位置是否便于将来加注烟油。此外,安装冒烟器的方向也有讲究——排烟口应朝上,不可侧装或倒装。

随产品配送有25毫升烟油一瓶,以及加注烟油时用的鼠尾。冒烟器上的两个出烟口都可以用于加注烟油。根据5iMX评测室的测试,烟油添加量以一次2.5毫升为宜,一次性加得太多,出烟效果反而会打折扣。烟油加太少,烟效的持续时间会缩短。一次加油2.5毫升,大约能够持续发烟约30分钟。

加注烟油时,鼠尾要插到注油口底部,否则烟油可能会堵在注油口影响冒烟。建议在蒸发器冷却状态时加注烟油,否则里面的电热丝可能会把鼠尾烫化。

冒烟器的出烟颜色是白色,主要成份是水,对人体和环境均无害。喜欢抬杠的朋友肯定会说,冒蓝烟和黑烟岂不更逼真。是的,我也这样认为。要让白烟变成蓝色和黑色,不是不可以,但并不是有人说的加黑色墨水那么简单。这款电子冒烟器的工作原理是烟油遇到发热丝然后迅速蒸发气化,以水蒸汽的形态跑出来。水蒸汽,永远只会是白色的。要想让气体变色,除非它不是水蒸汽,那就需要采用其他气化方式和原料。比如已知原料中,柴油或缝纫机油在高温(涡喷发动机喷射气体的那种温度)下就会产生黑烟,但它需要更高的温度来催化,并且这样的烟对人体和环境均是有害的。咱们玩模型,甚至很多时候是在室内玩,还是要多以安全环保为重。

那么灿烁第2代冒烟器的发烟效果究竟如何呢?5iMX评测室制作了一部小短片,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观看到它的实际性能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灿烁将这款冒烟器命名为“怠速冒烟器”是有原因的。通过我们实际测试,发现它在怠速时的烟效是最为明显的,当油门加大时,气泵转速升高,随之出气量变大,烟雾效果实际上不是变得更明显,而是减弱;当恢复到怠速状态时,烟雾效果恢复为明显状态。这个逻辑可能与我们大多数玩家的心理预期不符。不过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才是正确的,我来谈谈我的观点。

冒烟这回事,实际就是燃料在发动机里燃烧不充分的现象之一。而发动机在什么情况下效率最低、燃烧最不充分呢?那就是在怠速或低速状态。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因为有老式汽车在怠速或低速时,冒烟特别明显的原因。而当转速升起来之后,由于发动机处于更好的工况,燃烧更为充分,排烟效果反而就变得不明显了。

当然,玩耍这件事,开心就心,自己喜欢最重要!

灿烁第2代冒烟器不仅能够完美匹配灿烁声组,还能够直接连接接收机工作(第1代冒烟器不能脱离声组工作),这无疑大大的提升了它的适用范围。你可以把本款冒烟器直接连接在任何一个接收机的闲置通道上,或者并联在油门通道上,都是可以的。请看第2代冒烟器直连接收机的连接案例:

冒烟器直连接收机使用提示:
1. 冒烟器的电源线直接连接电池(2S或3S锂电池均可)
2. 冒烟器的信号线(2根线)直接连接到接收机,注意线的定义:红线-PWM信号;黑线-接收机电源正极。
3. 先开遥控器,再开接收机,否则接收机开机后冒烟器可能会一直转,直到遥控器开机。
4. 冒烟器工作状态说明:开机后冒烟器处于待机状态(不会运转);触碰油门杆,冒烟器进入怠速状态;油门杆上下动,冒烟器转速随之变化。油门杆不动约15秒之后,冒烟器进入待机状态,直到再次触碰油门杆。

灿烁第2代怠速冒烟器,售价仅75元/套,含有气泵、蒸发器、控制电路、烟油、延长管,连接到接收机或灿烁声组上即可马上处于工作状态。这样的定价,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网友:
在模型这个大坑里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良心的,值得称道。

网友:
可以用电子烟的烟油吧

网友:
灿总真是个实干家,值得称赞!

网友:
这样的定价,性价比高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灿老板必出精品

网友A:
插上接受机就可以使用吗?

网友:
good,虽然我有全金属得那款,烟量巨大……,用的也是灿烁主板,感觉灿烁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价格很香

网友:
感谢灿烁这么多年的坚持,出各种设备和改装件造福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接受机就可以使用吗?

对,可以直接连在接收机上用!

网友:
有喷黑烟的吗,烟量要大,像毛子航母那样

网友:
良心商家

网友:
我觉得应该怠速时候烟较小,推油门瞬间变大比较真实

网友B(2020-06-29):
楼主问下烟油主要成分是啥,变成烟后除了水还有啥,我娃喜欢在家里看冒烟,担心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烟油主要成分是啥,变成烟后除了水还有啥,我娃喜欢在家里看冒烟,担心有毒

丙二醇,水蒸气,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