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甲醇发动机的散热头颜色是喷漆而不是氧化

楼主(2020-05-29):
没玩甲醇发动机之前,看到散热钢头的颜色都好骚哦,蓝的紫的,金的,现在真正接触了,才发现,那颜色是油漆,并不想阳极氧化,为什么呢。
<

网友:
我玩过的都是阳极氧化的,没有油漆的。都是直升机的。

网友A:
因为铸铝阳极氧化不了,棒料cnc出来的才可以氧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铸铝阳极氧化不了,棒料cnc出来的才可以氧化

一样是铝,为什么铸造出来的就不行?另外,我看甲醇机的散热缸头不像是铸造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是铝,为什么铸造出来的就不行?另外,我看甲醇机的散热缸头不像是铸造的。

铸造铝为了成新会添加别的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导致不能氧化,具体的你查一下这方面资料,以前我也和你一样想法,塞头黑骑士掉漆,我那时候天真的认为小日本太笨了,氧化不会掉,为什么要喷漆呢,把黑骑士漆面除掉后找关系拿到人家那里氧化,没搞成。现在的发动机缸头大部分都是铸造的,少部分是cnc出来的,一看就能看出来,精密铸造的缸头散热片部分没有刀具切削的纹路,cnc的缸头散热片底部没有精密铸造留下的R角!我指的是飞机发动机,车机没接触过,不知道缸头是不是cnc出来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是铝,为什么铸造出来的就不行?另外,我看甲醇机的散热缸头不像是铸造的。

铝材也分,除了6061.7075.5a05.5a04
这类我们熟知的铝材外,还会添加别的元素,比如活塞,为了耐磨,通常都是高硅铝,但是你看起来它就是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