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限位器又飞走位了,皮带又掉粉了

楼主(2020-05-29):
经过之前限位器走位导致扫齿的教训后,我这次擦干净加足螺丝胶,大力出奇迹。结果,30起落又飞走位了,危险。

尾巴的粉抹完又抹,正常否?

网友:
坐等官方回复

网友:
限位器试试高强度正牌螺纹胶。尾传动感觉是不是用错规格了,亚带轮和皮带齿都宽出好多。

网友:
貌似皮带轮挡边角度太小了或者是没有角度?

楼主:
对了,不是我一个人经常飞掉。

网友:
用两个螺丝的限位器好很多

网友A:
限位器和主轴之间可以用轴承胶伺候吧!这样应该不会滑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器和主轴之间可以用轴承胶伺候吧!这样应该不会滑动了吧

我现在用ab胶封顶,不封下面。

网友:
你是高手

网友:
主轴那边可以做过几号用小电磨或者锉刀干个豁口,这样就不会跑了
另外尾皮带明显磨挡圈了。通病还是这个尾波箱的个体问题哦。。

网友B:
你的皮带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ab胶封顶,不封下面。

ab胶不合适,脆性的。用这种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不合适,脆性的。用这种完美解决问题

这种要是滴进去,如何拆啊?加热可以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皮带是不是太紧了,

不紧呢,我看了我朋友台机,一样偏左。

网友C:
厂手飞不脱的,你仔细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手飞不脱的,你仔细调整一下

tg都说这个相对容易脱了,a5飞手飞无数次了,最终产还不是有事。这个环的确容易飞掉,这又不是设计问题。以后出厂换个双孔环或者主轴开个曹就好了。

其次,飞手飞得好是因为螺距把握得好,我们普通人手法不行大螺距补上,这样子对机子要求更高。

网友D:
螺丝胶不靠谱,拿下来加两个顶丝吧。手工好的话可以把主轴位置磨平一点

网友E:
螺丝不用螺丝椒用AB浇???真拆不下来就烙铁+焊锡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不用螺丝椒用AB浇???真拆不下来就烙铁+焊锡加热

不是,用了螺丝胶后,在环的上面倒入ab胶,只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胶不靠谱,拿下来加两个顶丝吧。手工好的话可以把主轴位置磨平一点

我有工具,如果把主轴开了一点曹,会不会影响主轴?比如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