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sbus那个接收,ldarc 90Gti 调参到接收那没反应

楼主(2020-05-29):
能对频,能调其他的,就到接收机那没反应,一开始把接收的电源正极和信号线整拧了,最后调换了位置,就能对频了,是接收烧了吗?我今天又拍了个接收试一下。还有其他办法吗?麻烦大家了。调参软件在64位系统下运行的不好吗?那个飞控的驱动用装吗?网上搜都搜不到,还好卖家给了我驱动。。。。我入这个坑太坎坷了。。。

网友A:
正极和信号反应该不会烧吧,逻辑电平和电源一样,只会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和信号反应该不会烧吧,逻辑电平和电源一样,只会不工作。

我记得原来舵机或接收的电源正极都在接头中间(对称轴上),避免接错地方。

网友B:
这个接收有PPM输出和sbus输出,你确认一下。
还有就是华科尔也有点坑,我买回来的接收正极线接到PPM还是SBUS上,幸好我对比了厂家图片,才没有接错,你注意别搞错线了

楼主:
另外,这个小机的说明书调参的时候让打开uart6作为接收的端口,但是调参软件上只显示了,3个端口,没有这个uart6,跟这个有关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有PPM输出和sbus输出,你确认一下。
还有就是华科尔也有点坑,我买回来的接收正极线接到PPM还是SB ...

Sbus,信号线远离清除按钮,您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bus,信号线远离清除按钮,您是这样吗?

好像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的

太感谢您了,都那么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