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插头是给什么供电用的,

楼主(2020-05-29):
记得当时买屏幕送的,好奇心害死猫,很想弄清楚这个叫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
油机点火器

网友:
模拟的是甲醇发动机的热火头,有一种叫点火器的东西夹在这上面的。

网友:
给点火器充电用的。这个就是一个假火头

网友:
应该是没接触过甲醇油机吧

网友:
给甲醇发动机启动时候所用那种点火器充电用的。

网友:
甲醇发动机的点火器充电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