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77喷胶能粘KT板吗??

楼主(2020-05-29):
本人想做个机翼,大面积粘接kt板,用泡沫胶虽然牢固,但面积太大,涂的不均匀,所以想用3m77喷胶试试?有人用过吗?粘接是否牢固?会不会腐蚀kt板?

楼主:
自己找到经验了!分享给大家:
原来也被KT板的粘结问题困扰,经过参阅网友的方法,多次的实践,总结出一些经验,可能不太成熟,望大家补充!1、502快干胶 如果做飞机,KT板没去皮,直接用502,控制好量,保证好用!最近装了几架KT3D,全用502搞定!缺点是没有填充能力,控制不好,流入夹层还是会腐蚀KT板!我一般是将需要粘结的KT板对接好后,将瓶嘴沿着接缝处一划而过,让502自己渗入结合面,立马OK!2、704 硅橡胶 如果是做坛子里的那个三栖怪物,建议用704硅橡胶,填充性能好,粘接强度适中,有韧性,防水,防高温(250度左右),缺点是初粘强度不高,初粘时需要固定粘结件!3、热溶胶 快速,填充性能好,施工方便,很多人喜欢用它,缺点是偏重,温度要控制好,不然KT板可能烫个窟窿哦!4、环氧树脂AB胶,快干型一直没找到过合适的,曾经用过上海康达的一种快干AB胶,结果泡沫上直接一个对穿窟窿!这里指的是慢干型,填充性好,流动性适中(粘度太大可以用乙醇直接稀释),干后强度很大,缺点就是偏重,时间长!5、3M 77喷胶,适合大面积粘接,大面积粘结时施工很方便,直接喷到粘接面,静置几分钟,对接就OK,大面积粘结时,非常牢固!缺点是小面积施工,喷雾面积不好掌握,喷到其他地方后不太容易清除,且也不太牢固!6、泡沫胶 市售泡沫胶我用过两种类型,一种是8元钱一桶的,(包装上有头大象的),还有一种是我们这边泡沫厂推荐给我用的,实际就是建筑装饰胶,(哥两好等厂家都有生产,学名记不大清楚啦),两种胶特性都差不多,和3M 77喷胶有点类似,使用时单面或双面涂胶(要均匀,不要堆胶),静置几分钟后对接!发现两种胶都不会干透,任何时候触摸都粘手,且也只适合稍大接触面积的粘结,感觉强度没有77胶强!顺带说一句,1+1模型 在其出售的泡沫3D机中所配的泡沫胶,个人感觉十分好用,流动性和填充性很好,可使用注射器往缝隙中填充,修补模型时很方便,10分钟左右可初固(此时强度不是很大,不要施加外力在粘结部件上,以免移位!),隔晚达到使用强度后,胶变硬,略带韧性,粘结泡沫或KT板十分好用,如果初固时间能再短些,初固强度再大些,就非常完美啦!可惜此胶为“1+1模型”,自己调配,没有市售!实际使用时,一架模型,可根据具体粘结部位,具体需要,选择不同胶种来使用! 乳胶最好用,但是干的太慢了啊.根据具体情况选用胶吧......

网友:
你是没找到好的泡沫胶,去海讯模型家找,白色跟牙膏一样的那种

网友:
kt板用小刷子涂抹泡沫胶粘都好用啊,粘牢了扯起来都费很大的劲。刷子涂抹基本均匀,如果太稠了可以兑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