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调参软件都有uart6没?

楼主(2020-05-30):
64位win 7系统装的batefligh,是不是驱动没装全?

楼主:
Ldarc 90gti说明书上让把这个端口打开,作为接收端口,但bf里确没有这个端口。

楼主: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到了bf那个接收机设置那里,动杆没反应。d10的控,

网友A:
是飞控有没有足够多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控有没有足够多的端口

另外那个1和2哪个口开成接收的口,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那个1和2哪个口开成接收的口,也不太清楚。

要看飞控说明书,这个是硬件要求,很多成品飞控都是三个端口或者更少,够用就出厂了,自组也需要了解飞控硬件配置是多少,各个品牌都不一样

楼主:
刚才问厂家了,说这个飞塔没有uart6,用2就好了。

网友B:
很多成品飞控都是三个端口或者更少,像化骨龙35A电调飞控一体板就2个U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成品飞控都是三个端口或者更少,像化骨龙35A电调飞控一体板就2个U口

图传不用个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不用个端口?

哪个飞控就两个U口,接收机用一个,另一个端口或接图传或接gps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