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sterSSS】新手请教,X9D+刷固件2.3.7后SA/SB等通道的按键无效

楼主(2020-05-30):
新手请教,X9D+刷固件2.3.7后只有1-4通道有用SA/SB等通道的按键无效,设置通道的时候拨杆无效,无法设置,请问是什么原因?

主界面也没有以下按键提示,更新固件前是有的。

没有这些按钮

没有这些按钮

楼主:
新手入坑,没想到到处是坑。。。晚上刷飞控固件后,电脑不能连接飞控,刷了无数遍,最后换了一台电脑好了,也是醉了。。。

楼主:
现在控的主界面这边一片空白

网友A: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B:
我记得最新版本需要去设置里,将这几个拨杆开启才能使用。。具体哪里我就忘记了。

网友C:
固件是否刷写正确?
档位开关是否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最新版本需要去设置里,将这几个拨杆开启才能使用。。具体哪里我就忘记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是否刷写正确?
档位开关是否开启?

兔蛋老师!你好!看了你的视频手痒刷的。

固件刷的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您说的拨杆功能在哪里开启,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你是说回复出厂设置么。。

网友D:
我还是刷回了2.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刷回了2.2.2

2.3.7有什么bug吗?

网友:
是的,我也這樣。用回舊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入坑,没想到到处是坑。。。晚上刷飞控固件后,电脑不能连接飞控,刷了无数遍,最后换了一台电 ...

要把驱动卸载,不然只进DFU模式了把,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360把驱动卸载就好了,用驱动精灵这些不行

网友(2020-07-08):
通样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用pc端软件更新固件  注意sd卡也要格式化以后放入对应版本的文件

网友(2020-11-23):
我刷的最新的,很多地方需要自行开启设置。你这个问题大概是长按左上角按钮几秒进入设置页面,按page按钮切换到第6还是第7页面然后进行开启就OK了。我就是这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