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5-30):
两个不同牌子的F7飞控装了gps后都出现连接不上地面站,一定要上电才能连接,接的位置肯定是对的,另外4架都没问题,用的天空端

网友A:
USB供电不足吧

楼主:
问题是把gps焊下来还是这样

网友B:
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C:
额,gps有些本来就是需要接动力电池的。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