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R9mm OTA 和老款的 R9mm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5-30):
新款R9mm OTA 和老款的 R9mm 有什么区别吗?
我用的老款R9M 和 X9D 老飞机用的R9mm 信号正常,这次装新机买了个R9mm OTA 严重掉信号。固件老版新版都试过,还是不行,天线也替换测试过,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朋友能指点一下。

图中的功率是1W

网友A:
我用的老款,我感觉r9m信号掉的快但是越远信号越稳,就40左右还是比较放心的

网友:
老款飞过14公里  图传不行了  感觉上20很轻松

网友:
OTA  多了个无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老款,我感觉r9m信号掉的快但是越远信号越稳,就40左右还是比较放心的

这个信号掉得也太夸张了,才几十米。在室内更夸张,绝对5m失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信号掉得也太夸张了,才几十米。在室内更夸张,绝对5m失控。

你这应该设备有问题吧,我的100mw都随便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设备有问题吧,我的100mw都随便浪了

我老的r9mm也挺好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已经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