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飞控刷固件后连不上电脑,但是换另外一台电脑就可以

楼主(2020-05-30):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端口显示com1,感觉如果是com3就可以连上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改有什么用,没有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有什么用,没有安装驱动

驱动全部重新安装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
之前f7飞控就是这样,win10可能会好点

网友:
我的电脑 右键 管理 在硬件列表里面找到stm bootloader之类的 右键 里面有很多选项卡 在高级属性里面找找 可以切换com端口号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问题折磨了好久,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是驱动问题,你下载一个360然后去驱动管理软件里,把你飞控的驱动删除就可以了,之前用过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不行,因为都检测不到那个驱动,没办法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问题折磨了好久,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是驱动问题,你下载一个360然后去驱动管理软件里,把你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