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室内飞机螺旋桨

楼主(2020-05-30):
0.48克

楼主:
上面是第一个变距机头,净重0.22克,后来又简化了一部分结构,抠出了一些重量,第二个变距机头的重量是0.16克,少了0.06克。因为对只有1.5克的飞机来说,这个变距机头还是偏重,所以,更换了材质,尤其是桨轴改为了碳纤棒,第三个变距机头重量0.09克,比第一个减少了0.13克,重量少了一半多。
如果在认真仔细地去做,感觉还能再减少一些重量,这留给以后考虑吧。
这是第一次做变距机头,材料没有刻意去准备,只想验证一下变距机头结构和对飞行效果的影响,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第一个变距机头,净重0.22克,后来又简化了一部分结构,抠出了一些重量,第二个变距机头的重量是0.16 ...

太好,肯定有好处,主要试:   1、簧力量大小,要匹配。2、变距的范围。3、结构力求简单轻巧。祝你成功,不断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肯定有好处,主要试:   1、簧力量大小,要匹配。2、变距的范围。3、结构力求简单轻巧。祝你成功,不断 ...

张教练,用上这个变距机头后,起飞阶段螺旋桨转速明显降低,飞机的爬升轨迹变得平坦,平飞阶段的时间变长,这是最直接可见的好处。关于弹力问题和螺距问题,第一个这种结构可以调整U型钢丝的力作用点位置,即改变力臂的长短,最大螺距随钢丝作用点位置变化,最小螺距有限位,调整钢丝的弹力即可调整螺距变化范围。后来为了减轻重量,少用钢丝,反而不好调整了,因为东西太小,装上后不好拆下来重新安装。

网友A:
这就对了,室内模型就是爬的慢,下的也慢,全动力飞行,你越来越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室内模型就是爬的慢,下的也慢,全动力飞行,你越来越专家了。

现在想要做出全尺寸的F1D飞机,最关键的是涂布油膜的制作,有空我还要跟您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把握关键技术,不断探索创新,突破传统底线,更上一个台阶.

网友:
审查时间长,发了两遍,发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要做出全尺寸的F1D飞机,最关键的是涂布油膜的制作,有空我还要跟您请教一些问题。

       那是"wen ge”前的事了,不知经验是否还有用?那时北京市举办比赛,我们“北京航校”组织了几十人参赛(大跃进似的),郑老师安排我专攻蒙膜,为大家服务。还叫我在北京市东城少年之家做交流表演,没叫我参赛,至今郑老师很后侮。
      1、涂布油要加萞麻油,比例没记录,记得拿几个瓶子分别盛同样量的涂布油,分别向里面倒用不同量的萞麻油,编号记录。用力晃使之均匀,另外不能太稀,也不能太浓。放上几天,使气泡消失。      2、准备 方瓷盘、捞框(是用硬心的电线,包的一层纤维保护),围成雨滴形状。水温,把手放进感到有温度即可。
      3、拉膜,将涂布油倒入方瓷盘一侧的中央,涂布油会立即扩散,这时两手指张开,轻轻从一侧中间将膜向两边拉开,连续再向后拉至另一侧边缘,像打太极一样,稳稳的一气呵成。
      4、捞膜,屏住呼吸,将捞框平平的与膜接触上,再上下左右把框外膜破坏,完全与周边膜分离后轻轻将框提起。注意膜不能干透,否则很难捞起。
      5、凉干后即用,蒙时用稀稀的糖水刷在骨架上,(口液也可但不卫生)一触即粘上。用小电铬铁割外围。
     怎样 判断膜的薄厚?从厚到薄分別是: 透明、红绿、蓝紫、紫黄。一般选用蓝紫。
     不知对你是否有用,供参考。上海卢老师破过世界纪录,说写过书,你可找找。
     希望你向世界纪录冲击,为你加油助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wen ge”前的事了,不知经验是否还有用?那时北京市举办比赛,我们“北京航校”组织了几十人参赛 ...

我这里有张霭琨的一份薄膜配方,也简单说到了制膜的方法,其中描述是这样的,将溶液倒入水中,溶液将很快扩散,形成薄膜。膜的厚度也倒入溶液量和溶液成分有关。这个说法和我在国外网站看到的做法相同,不用用手指拉膜,是自然在水面上扩散开的。我印象中,读高中时也要用手指拉才能形成薄膜,可能是跟溶液的配方比例有关吧。我以前遇到的问题是做大张一点的薄膜,容易在起膜框的中央有个大窟窿,看见彩色的油膜都没成功过,无色的膜成功率就高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起膜的时机不对,是不是起得太早了。
另外,张霭琨的配方我也一直有疑问,配方一是蓖麻油1份,硝基稀料20份,涂布油5份,乙Mi2份,特点较粘。配方二是蓖麻油1份,硝基稀料24份,涂布油25份,乙Mi0份,特点快干。其中配方二的涂布油分量是不是有误,是不是2.5份?

网友:
张霭琨就是我当年的老师,北京航校的与郑珑一起的,同时又在北京队的专业飞橡筋的,我从他那儿学了很多东西。wen ge后北京航校改成了工厂,张老师就到北京航院去了。

网友A:
       配方一,有问题,萞麻油占5分之一太大了;    配方二,萞麻油占25分之一靠谱。如稠稀度,拉几次感觉一下就0K了。另外,油膜自然扩散散不薄也不均匀,必须手帮忙拉匀才能达到理想要求。不复杂,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多实践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方一,有问题,萞麻油占5分之一太大了;    配方二,萞麻油占25分之一靠谱。如稠稀度,拉几次感觉一下 ...

谢谢张教练,我就按配方二试试。

网友:
我当年拉膜就是在张老师指导下进行的。不特别严格,跟着感觉走就好。

网友:
我希望你向世界纪录冲击,我没查最新情况,大约应飞一节课以上。

网友(2020-07-13):
天哪 这个帖子 都是干货。非常感谢几位老师 无私奉献。

网友:
这是我之前在国家图书馆查到的薄膜配方和制膜方法,供各位老师参考

网友(2020-08-18):
螺旋桨很棒, 我这里有个疑惑, 我凉水浸泡足够时间, 轻木尺寸为1mm*1mm的, 在螺旋桨扭曲块上定型一晚上, 只要取下来,就会有反弹,反弹还挺厉害。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能不能发下你的螺旋桨轻木尺寸呢 ?谢谢

网友:
书本是知识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