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CT起落数纪录

楼主(2020-05-30):
VBCT用来遥控直升机真的很方便。
在用futaba的时候就想每次飞完一架再换一架的时候,总要再选一次模型,好麻烦。

原来我就想过,这个事,不应该这么麻烦。VBCT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好!

VBCT还可以看每一架飞机什么时间飞了几分钟,最大电流是多少,转速是多少等等信息。

可惜,在显示的时候只显示最后约40条记录,前面的记录就没了?如何查?

谢谢!

网友:
云端可以看啊

楼主:
兄弟,谢谢你的回复!我都不敢开云端,这破遥控器会变砖的。

网友:
你看错地方了。这个是Battery view,以看电池数据为主。详细的飞行记录在Archive里看,开机未连接陀螺仪状态时,手指往上滑,选Archive,再选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