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数字图传」树莓派高清图传集成AAT、hdmi视频采集卡一体化

楼主(2020-05-30):
自去年做好一体化遥控器后,今年年初飞树莓派图传的时候就有个感觉,老是觉得在室外飞有点冷,随后就想搞个新的树莓派AAT一体化设备。受到群里模友的指点,用MFD的AAT(12通)的版本,去掉模拟图传那堆东西,使用mavlink协议进行驱动,搞了如下这个东西。
先上视频:
视频地址:

简单说下配置:
MFD12通AAT
13000mah的18650电池
树莓派3B
hdmi采集卡
ac56网卡

先买了个防水壳,画CAD图进行雕刻。

制作过程不细说了,也没顾上拍照

侧面做了一个电量显示

成品展示,这时候还没做美化

和另一套树莓派AAT的合影。(另一套下面有图)

这是今年3月末做好美化后的效果。

放在车顶

车里面直接hdmi显示器,还挺舒服。

实际飞行测试

这时候增加了遮阳罩

这是增加了hdmi采集卡后的延迟情况。

成品咯

采集卡的视频画面截图,画质没有任何压缩。

这是另一套3D打印的AAT,这套是采购的别人做的。

更加小巧,缺点是不能hdmi滑环输出。只能wifi连接显示器

楼主:
侧面的SD卡座是hdmi采集卡用的,飞完了如果要不带OSD数据的视频,直接插盒子上的USB口就能保存。如果需要带OSD的视频,直接关机取SD卡里就是

网友:
牛!有没售价吗

楼主:
这个是自己做的,想买的话暂时只能买这一台

网友:
我的树莓派图传 为啥把中文该成true 还现实英文
楼主能把你树莓派得配置文件 分享一下么

网友:
电池好大~~~~~~

网友A:
相当不错非常简洁,关键是很清楚,要是能配合高清vr眼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不错非常简洁,关键是很清楚,要是能配合高清vr眼镜就好了

视频眼镜的话,最早是用的嗨镜H2,hdmi输入,但是有个问题是画面边缘发虚。现在用的是哪个EV900D,一款菲涅尔透镜的眼镜,分辨率以及效果不错。

网友B:
哥,您好,请问地面端要是想用双网卡接收,是修改这里吗?我把single 改了dual,然后mac地址输入了,天空端和地面端同一样的修改,上电后地面插着双网卡的pi3b+,osd显示cpu70多度,我立马就断电了,后面重新上电就没有HDMI输出了,但是pi3b+和网卡都能亮灯。好奇怪该不会是树莓派烧了吧。希望能得到哥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您好,请问地面端要是想用双网卡接收,是修改这里吗?我把single 改了dual,然后mac地址输入了,天空端 ...

地面端双网卡接受不需要设置的,他是自适应,你改的那个是发射端的(TX),你可以地面端去掉俩网卡,开机,看有没有启动画面。

网友C:
前辈,MFD的空中端不需要安装了吧,单独的AAT如何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MFD的空中端不需要安装了吧,单独的AAT如何工作呢

不需要了,天空的飞控端,一路串口给到树莓派,树莓派给网卡》然后地面的网卡收,给到树莓派,树莓派给地面的AAT驱动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了,天空的飞控端,一路串口给到树莓派,树莓派给网卡》然后地面的网卡收,给到树莓派,树莓派给地 ...

挺好的一套方案,现用司南飞控,手头有一套MFD的AAT,一直没有怎么使用,有点故障,罗盘有被干扰了,指向偏差约有45度,一直折腾不了,看了你的贴子,受益非浅,望能出个详细制作过程,好好学习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一套方案,现用司南飞控,手头有一套MFD的AAT,一直没有怎么使用,有点故障,罗盘有被干扰了,指向 ...

校准下罗盘试试呢

网友D:
学习,整合后出成品。价格王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整合后出成品。价格王道不

没有量产哈,自己折腾玩的

网友E:
做的那套是u360gts啊,功能上怎么样?

楼主这个采集卡没看明白,是树莓派HDMI输出给采集卡,采集卡本地录像。旁边又插了个ac56是什么?又通过一块天空端来转发?然后视频眼镜里边是另一台地面端输出给眼镜?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那套是u360gts啊,功能上怎么样?

楼主这个采集卡没看明白,是树莓派HDMI输出给采集卡,采集卡本地录 ...

360gts很好用,就是必须用手机连接显示。
楼主这个采集卡没看明白,是树莓派HDMI输出给采集卡,采集卡本地录像。旁边又插了个ac56是什么?又通过一块天空端来转发?然后视频眼镜里边是另一台地面端输出给眼镜?

采集卡是串联进去的,树莓派给采集卡,采集卡输出给显示器或视频眼镜。

我这套除了单独的aat那个ac56网卡,在盒子上还可以插两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眼镜的话,最早是用的嗨镜H2,hdmi输入,但是有个问题是画面边缘发虚。现在用的是哪个EV900D,一款菲 ...

大佬,别人讲嗨镜h2要把哪里海绵去掉一些,就不会边缘发虚了。
ev900现在买不到货了,心塞,我准备自己拿ev800来做一个1080P的眼镜,想问下你,带入式和沉浸感来讲,嗨镜类分体和ev900整体哪种效果好?

忘多说几句感受为小弟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别人讲嗨镜h2要把哪里海绵去掉一些,就不会边缘发虚了。
ev900现在买不到货了,心塞,我准备自己 ...

你问到点子上了,嗨镜H2去掉海绵后体验感受会好一些,但是仍旧不能避免边缘虚化的情况,他的出瞳距离不管怎么调都不舒服,我根据嗨镜论坛提供的信息,用胶布将视角玻璃贴住边缘,缩小光圈,对边缘虚化有改善。但嗨镜的玻璃太靠外侧,戴上眼镜如果不带紧的话会有两侧漏光。带的太紧又会导致睫毛摩擦屏幕。夏天飞一会屏幕就会有类似睫毛扫来扫去留下的印子。导致看不清屏。
ev900的话,主管感受是视场角大了很多。菲镜的都这样。但是因为这个屏幕分辨率还算比较高的,所以不会有太明显的锯齿感。整体感观(代入感和沉浸感)要比嗨镜这类的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问到点子上了,嗨镜H2去掉海绵后体验感受会好一些,但是仍旧不能避免边缘虚化的情况,他的出瞳距离不管 ...

感谢,那还是自己动手拿ev800做一个好了。其实我也不想折腾,奈何ev900买不到了

网友(2020-09-30):
树莓派到aat驱动器环节如何实现的,可否介绍展示一下

网友F:
原本mfd的aat diver还在盒子里吗?还是说用了自己的驱动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本mfd的aat diver还在盒子里吗?还是说用了自己的驱动板。

同问此问题,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盒子,直接树莓派出Mavilink到原来的AAT的蓝色驱动盒,从第6针接入。感觉系统可用,但是不顺滑,不知道是不是解析有BUG还是怎么滴。。。
看你似乎弄了一个好大的板子,用来驱动AAT吗?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F:
原本mfd的aat diver还在盒子里吗?还是说用了自己的驱动板。

还是用的原本的aat驱动板,直接走的串口到树莓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此问题,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盒子,直接树莓派出Mavilink到原来的AAT的蓝色驱动盒,从第6针接入。感觉 ...

就是你这样的接线,顺滑的问题需要改下串口的配置,我的还是比较顺滑的

网友(2021-01-09):
引用 楼主:
就是你这样的接线,顺滑的问题需要改下串口的配置,我的还是比较顺滑的

360gts做好挺长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测试,360度的方向上已经很理想了,奈何11.1.0功能上还是有点问题,尤其表现在高度上,高度适中和osd显示的飞控数据有区别,现在地面设置家起飞没问题,只要是断电重启,高度就变成0了,俯仰角度就不会正确

网友H(2021-04-10):
引用 网友G:
同问此问题,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盒子,直接树莓派出Mavilink到原来的AAT的蓝色驱动盒,从第6针接入。感觉 ...

大佬,请问下树莓派图传直接接AAT的话,直接地面端配置文件端口输出改成 Y ,然后从地面端的TX插针引一根信号到驱动器的6针上就可以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佬,请问下树莓派图传直接接AAT的话,直接地面端配置文件端口输出改成 Y ,然后从地面端的TX插针引一根 ...

是的,注意波特率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注意波特率匹配

都设一样的,还是必须固定某个波特率

网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我也改改
来自微站

网友:
厉害啊,老哥下来多少钱

网友(2021-05-11):
锡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