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请教Cloud 149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5-30):
一直玩固定翼,飞场太难找,于是想转战穿越了,一直在看涵道机,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想请大神们解答一二。1.Cloud 149这个涵道机架怎么样?虽然没大通那么好的涵道设计,但轻,主要是便宜(其实比较喜欢,但大通的贵了快一倍,)
2.网上看到的Cloud 149配置都是1408电机和4S电池,为什么没人上1507电机和6S电池呢?再挂个狗,4S岂不很弱?
3.飞塔我想入曼巴的,虽说机架支持30尺寸,但为什么都用的是20的?另外F405和F722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好呢?

4.下面这两种桨,哪种更适合?

网友A:
f4是单陀螺仪,f7是双陀螺仪。其实f4满够用。函道机看你想装什么图传,要是模拟图传随便找一个就行。要是想dji就买莽夫吧。真不错。我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是单陀螺仪,f7是双陀螺仪。其实f4满够用。函道机看你想装什么图传,要是模拟图传随便找一个就行。要是想 ...

你用的是6S还是4S 电机是1408还是150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6S还是4S 电机是1408还是1507?

4s1507

网友B:
3寸涵道4s就可以了,桨上边那个乾丰涵道专用桨挺好的。玩涵道是要航拍吗?这东西不适合花飞,有圈看着安全,其实很脆弱的,炸鸡必打桨坏圈,圈还挺贵,自己有打印机还行。f4飞控足够用了。

楼主:
1408和1507 区别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寸涵道4s就可以了,桨上边那个乾丰涵道专用桨挺好的。玩涵道是要航拍吗?这东西不适合花飞,有圈看着安全 ...

新手,有个圈还是安全些,呵呵,1507和1408,用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有个圈还是安全些,呵呵,1507和1408,用哪个好?

就像2207和2306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8和1507 区别不大吧

楼主:
cloud 用哪个更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loud 用哪个更好呢?

能装下尽可能用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有个圈还是安全些,呵呵,1507和1408,用哪个好?

致盈1506动力不错。某宝搜电机,一般都会有个拉力表,可以参考一下,不只是光看尺寸。动力够用就行,如果有场地,5寸才是首选。致盈和tmotor的电机都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致盈1506动力不错。某宝搜电机,一般都会有个拉力表,可以参考一下,不只是光看尺寸。动力够用就行,如果 ...

是呀,我最初也是看的5寸,但貌似拍摄都是用涵道居多啊

网友:
我是准备配一台149.。。用6S电机。。。30尺寸的大通F405+40A电调。。配出来后看看效果吧。。

网友:
你会后悔的,笨重。直接上5寸,轻盈,相差不了几个钱了。我强烈建议你DJIFPV,不然你要后悔的,因为一朝入坑深似海,直接上数字高清是你正确的选择。

网友(2020-07-11):
3寸圈圈机转向时会掉高吗?

飛行时间长吗?

网友:
涵道还有个问题,炸机后拆装太麻烦,拧的螺丝比5寸机快多一倍了

网友(2020-11-23):
我就是 新装cloud 149  飞塔是 曼巴 40a的  电机是 tmoto 1507 3800kv的  用的是 4s 1300 电池  感觉 挺好的飞起来 也可以  我这边零下10多度 飞行了 3分多钟 手感挺好的 油门在 40左右 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