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85D上市了

楼主(2020-05-30):
今天到前一阵子的ET85 高清dji天空端的机器上线了。不带天空端版本555。感觉还行啊

网友:
这个小机带大疆会不会太重

网友A:
咸鱼看的吧,看看什么飞控,看看配置是不是主流,看看自己想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看的吧,看看什么飞控,看看配置是不是主流,看看自己想要干什么。

那么大个的淘宝logo,哪里来的咸鱼

网友B:
我首发买的,飞了一次就闲鱼出掉了,这个配置有点不合理,天空端太重,动力跟不上,原厂4s430毫安续航不到3分钟T^T

网友:
装vista都嫌重,自己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首发买的,飞了一次就闲鱼出掉了,这个配置有点不合理,天空端太重,动力跟不上,原厂4s430毫安续航不到3 ...

那完蛋了,哈哈

网友C:
同类型的,还有翼飞A85HD,看参数是84.6克,et85d是122克,动力差不多。

网友:
虽然我是KK的粉丝,但是这一次我要说ET85D应该是比不上翼飞的A85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类型的,还有翼飞A85HD,看参数是84.6克,et85d是122克,动力差不多。

A85加上天线绑带之类最后是90克。。。。主要是天空端比ET85选用的轻了20克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A85加上天线绑带之类最后是90克。。。。主要是天空端比ET85选用的轻了20克出头

我看官网介绍a85续航有7分钟,轻一些,应该好飞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首发买的,飞了一次就闲鱼出掉了,这个配置有点不合理,天空端太重,动力跟不上,原厂4s430毫安续航不到3 ...

推荐个大疆的小机来哇,刚买了一个畅飞套装。

网友F:
算一下推比, 就用官方数据, 按照KK 自己的拉力测试结果计算, 最大推比186*4/(122+52)=4.27.
这是已经接近空心杯的水准了...也就是说, 任意换个小无刷, 估计动力上都比这个强. 不说大机了.

个人觉得, KK的这个产品配置完全的不合理...本来就不带这么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一下推比, 就用官方数据, 按照KK 自己的拉力测试结果计算, 最大推比186*4/(122+52)=4.27.
这是已经接近 ...

大疆的天空端+双天线太重了,用蜗牛的天空端+单天线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个大疆的小机来哇,刚买了一个畅飞套装。

翼飞新出的alpha不错,我也刚刚下单排队收货中^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个大疆的小机来哇,刚买了一个畅飞套装。

请问 是大疆的啥型号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