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问题,重新安装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如图

楼主(2020-05-30):
激活码都填好最后出现这个,不知道填什么,找到一个优酷视频说是卸载了重新安装,我试了还是不行。请达人指点如何删除注册表。

楼主:
那个视频中说是因为点了图中红圈位置那个注册导致的,我卸载了重新安装还是不行。他说删除G7的注册表可以,但是视频中看不清注册表位置,请达人指点。

网友A:
跟我一样的问题,序列号被封了。
目前有三个方法解决:
1. 同一组序列号安装在另一台电脑(或者重灌windiws),可是就不能在线注册了,一注册就封。
2. 购买或者你有办法拿到另一组没用过的序列号,就能安装,在线注册。
3. 删除G7的注册表(可是我也没有找到G7的注册表在那里)不过就算删除G7的注册表后,也是不能在线注册的。
你可以去我的贴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的问题,序列号被封了。
目前有三个方法解决:
1. 同一组序列号安装在另一台电脑(或者重灌windi ...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rf7控制台里面卸载有清除注册表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7控制台里面卸载有清除注册表的选项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B:
我不清楚你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我以前确认过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你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我以前确认过是有效的

就是这里,我把下边四个都点了√,我的是中文。

楼主:
四个√,我的是中文

网友C:
不知道你的G7 是否搞好了嗎 是否能傳飛鷹g7的控制台給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G7 是否搞好了嗎 是否能傳飛鷹g7的控制台給我來試試

我的没有搞好,我把除了G7文件夹的其他文件打包了,你试试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zw-xCP43i-eYThiTwmQ5A
提取码: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G7 是否搞好了嗎 是否能傳飛鷹g7的控制台給我來試試

G7文件夹压缩完都超过4G了,我不是百度超级会员无法上传。

网友C:
你那裡如果沒刪除乾淨 我這裡可能無法激活或是封鎖
電腦版 訪問的頁面不存在了 改手機版 有看到檔案但是手驗證無法登入下載
聯結位置正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裡如果沒刪除乾淨 我這裡可能無法激活或是封鎖
電腦版 訪問的頁面不存在了 改手機版 有看到檔案但是手 ...

链接和提取码都正确,我这里也都删除了,卸载时候选择删除注册表了。

网友:
有發訊給你 要加入好友無法加入

网友:
你有QQ嗎

网友:
鏈結位置無法登入 有哪位可以幫忙下載放這邊呢

网友(2020-07-27):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u71eESKCnvUn2NMKIzf3w 提取码:z1HI

网友:
我发的,里面有激活码,你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激活码不能用了 ,二是激活的时候 电脑没联网

网友:
解决方法很简单,先把桌面的飞鹰控制器找到根目录删除整个文件,再把g7卸载,重新安装,联网激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