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20-05-30):
玩穿越机两三年了,在心中一直有这样的疑问:穿越机飞控为何要有陀螺仪哪?大家也都飞手动陀螺仪基本上用不上,难道只是用于显示地平线?

网友:
手动打杆定角度也是陀螺仪的作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你思维的误区在于认为自稳需要陀螺仪去水平,手动是你自己控制不需要陀螺仪。

但是。。。你手动给飞机一个角度,假设保持45度倾斜前进。。那么这个45度飞机怎么维持?没有陀螺仪飞机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偏离了刚刚给出指令后维持的姿态?

在假设,你手动让飞机悬停,并且停稳了,一阵微风吹过,飞机受到外力倾斜了,飞机怎么知道自己倾斜了并且纠正?也是靠陀螺仪去感知

总的来说陀螺仪并非给自稳用,陀螺仪是一个感知部件,是必需品,恰恰相反自稳只是建立在这个必需品上的一个附属功能。飞机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他只有依靠陀螺仪去感知外界变化,靠陀螺仪去知道自己的姿态是否达标,怎么去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你思维的误区在于认为自稳需要陀螺仪去水平,手动是你自己控制不需要陀螺仪。

但是。。。 ...

谢谢解答,原来如此,涨知识了。

网友B:
加速计才是给自稳用的,陀螺仪在任何模式都有用

网友:
飞手动是人在干陀螺仪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速计才是给自稳用的,陀螺仪在任何模式都有用

并不是,飞控得到的姿态信息是由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融合而来的,任何时候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都是一起用的

网友:
楼上是正解,一个加速度计!一个陀螺仪!两回事!手动关闭的是加速度计

网友(2020-06-30):
原来如此

网友:
没有陀螺仪你的姿态如何保证?air mode 模式如何维持姿态啊

网友(2022-12-11):
人类无法做到一秒钟调整几千次,所以必须用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