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伟力X6控想倒飞对尾悬停K124控上的开关如何拔

楼主(2020-05-30):
模拟器上练飞了一段时间的倒飞四面悬停,感觉不怎么炸机了。想在伟力K124上试试翻一个过来,对尾倒飞悬停。
按照如下视频里的说明把伟力X6控上的开关都打开了3D。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0319032309689803861&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把K124对尾飞高一点,感觉打满了副翼,飞机也翻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请大佬们指教。
伟 力X6控上的拔动开关如下图:

后来知道原因很简单,必须三辆手动模式起飞才能玩3D动作,即使六轴自稳模式起飞后,再切回3轴模式也不行。必须三轴起飞才能玩倒飞。

网友A:
陀螺仪开关也要打到3轴位置。

网友:
陀螺仪感度要调低

楼主:
好的 ,我试试调调控里的参数,把感度调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开关也要打到3轴位置。

左上角的两个开关已经都拔到3D  的ON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的两个开关已经都拔到3D  的ON上了。还是不行。

舵量调高

楼主:
OK,有空飞高点再试试把大舵量拔动开关也打开。

楼主:
原来一定要三轴手动模式起飞才能翻,决定以后都飞三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一定要三轴手动模式起飞才能翻,决定以后都飞三轴。

LZ翻成功啦?
这个4桨掉转更厉害,螺距要控制的很细腻才行,K124我还有两台保有量这机要是130级别的就完美了,这个级别的像真机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翻成功啦?
这个4桨掉转更厉害,螺距要控制的很细腻才行,K124我还有两台保有量这机要是130级 ...

我已经把象真壳扒了,改成练习机了。上个星期六由飞穿越的模友在草地上三轴起飞,翻成功了,但是电池可能要换新电池了,负螺距打到底都向下慢慢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