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卡这配置极速在多少

楼主(2020-05-30):
底盘不知道什么牌子1:10比例轴距320,类似鸿诺。达普6S 5200mah 60C,好盈速龙150A,卡斯特1512 2650KV  60000RPM,拉爆了两副越野胎,现在换了GQ高速平跑胎。想问下这配置极速大概在多少,或者用什么设备测速好?

<

网友A:
车身太高了不稳,齿比多少,看现在配置九十以上不会漂,要稳就要调低车身四轮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身太高了不稳,齿比多少,看现在配置九十以上不会漂,要稳就要调低车身四轮平衡

没拆来看过,按鸿诺或者京商MP9的齿比应该差不多
<

网友:
为什么用短卡拉极速?
<

网友:
减速比多少?轮径多少?如果算理论极速,你还差这两个数据没说。算出理论极速后,再乘以70%大约就是实际极速
拉极速玩几次过过瘾就可以了,别总玩,很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