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烧电机?论模型比例与动力配置之间的平衡关系

楼主(2020-05-31):
慢慢码字,欢迎吐槽。

什么样的模型应该配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动力适合什么比例的模型?8kg重的模型应该用哪种动力?动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模型领域的动力应该怎么开分配?在此提出疑问简单讨论一下。

最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是来自某网站的一篇帖子,虽然标题是玩水,但是内容主要还是关于拉高速导致电机过热保护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他玩的什么车?用了什么动力?是什么样的骚操作导致过热保护了呢?

根据帖子的内容,作者说明是一台CROSSRC最新出的UT4攀爬车(这种车称呼为攀爬车在下认为有点牵强),采用了开山斧2700kv无刷动力配置。而且高温保护的车也不是他的,是他的朋友的车,上了更高的3300kv无刷电机。最后在拉高速的时候高温保护,车子不动了,总的来说没啥损失。

但是,这台车原装动力是35T 550电机(电机壳直径36mm,长度55mm),推荐搭配一颗1080有刷电调。甚至有的商家还配了一颗540电机或者21T的550电机。

这样的动力有问题吗?有问题!

在1/10比例攀爬车模型上,通常采用的就是540电机配一颗1060或其他类时的动力。高阶一点的用户就配好一点的540或者550电机,电调则是1080、曼巴之类电流更高、质量更好、线性手感更佳的电调。再高级一点的就用好盈开山斧这类低速线性好的有感无刷电调。1060配540动力在1/10比例模型上完全没问题,高阶一点的1080配550级别的动力甚至还有点多余,而土豪级无刷动力配置就更不用说了。

那这样的动力用在1/8比例,甚至更高的1/7比例、1/5比例上到底合适吗?

不合适!

首先看重量,AXIAL的原厂塑料攀爬车重量普遍在两公斤左右,即使重度op加配重之后一般也就4公斤,换上硬壳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心情件也就5-6公斤。而1/7比例的UT4有多重?8.4公斤!这还是原厂无op的情况下,稍微改改突破9.5公斤也不是啥大问题。某厂1/8比例的奔驰G550出厂重量也不轻,再加各种配重也能轻松达到8公斤以上。

在看减速比。作为攀爬车,其实不管是各大厂商的1/10比例模型还是那个不走寻常路的1/8比例模型,减速比都做得比较高,所以电机的负载还在合理的范围内。但是UT4就不一样了,这台标榜跨界车的模型虽然低速档确实可以像攀爬车一样爬岩石,但这高速档就是个平跑的减速比,再加上大比例、大轮胎、大推重比,电机的负荷就非常的高,常规有刷动力势必会烧电机电调!解决方法还是得匹配合适的动力系统,至少36mm这个级别的动力是无法满足它的。

我还没说完……

网友:
别的不懂,练好胸肌的兵人喜欢。

网友:
axial的车搞不懂停产干什么,之前它的短卡,大脚,沙漠卡都不错

网友:
这个就像以前的电影里演员吗  , 伊拉克哈哈  包围圈伊拉克啊 拍电影用模型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这几个战士胸大肌果然练的很好!

网友:
这个是系统问题,大家都注意了,但是读书少没法量化,但是量化似乎又有点不现实,什么虚位,精度,安装各种都会导致量化失败,只能感觉。像那种要求低速持平强爬,高速能与平跑比肩的需求,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健康,只是尝试,毕竟高速有高速结构,低速有低速做法

网友(2022-02-10):
学习篇, 楼主别停下, 继续啊。 小白坐等学习。 准备从娃的莽牛D99S开始改起, 正在对它的动力系统搞不清楚, 满足它现在的扭力但是觉得车速慢了点(虽然它们间有些矛盾), 不知道该怎么升级了 。

网友:
我自己总结了个无刷电设选取是否合适的经验公式:
(1910×整车最大电流×减速比)/(KV值×轮胎外径×整备重量)

如果算出的最终结果≥2,说明电设搭配的比较不错。比2稍微小一点也没事。

其中电流单位为安,轮胎外径单位为毫米,整备重量单位为公斤。

有刷电设的没总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