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塞斯纳,请问副翼摆动角度多少才够?新手

楼主(2020-05-31):
我这个100%行程打满舵目测45度多一点,够了吗,怕上天之后不灵活就不好了

网友:
多了,你这是要翻滚吗?

网友:
这机也就是个大练习机,一个练习机能有多灵活?你想要它怎么灵活?看你好像是新手,谨慎点飞吧

网友:
塞斯纳就是休闲飞,要那么灵活干什么,太灵活了更容易炸鸡。

网友:
新手入魔最好选泡沫机。新手不炸机是不可能的,相比较泡沫机好修一些。

网友A:
这款机子对新手来说叫摔死娜,对老手来说叫塞斯娜,楼主一开始就飞30CC汽油,会打击信心的,还是从电的玩起吧,这款子多少级别都有。

网友B:
目测45°多?    就是说±23度的样子,
原则来说是不是偏小了点呢?
一般来说是习惯±30°的样子,
但...对一架向真教练机来说,
目前如果调整已经完成,
机机飞行平稳...
用来练习飞行不影响什么;

如果练得轻车熟路,
一定用塞斯纳追求动作,
可以慢慢再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45°多?    就是说±23度的样子,
原则来说是不是偏小了点呢?
一般来说是习惯±30°的样子,

我表达的不对,应该是+-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对新手来说叫摔死娜,对老手来说叫塞斯娜,楼主一开始就飞30CC汽油,会打击信心的,还是从电的玩起 ...

之前飞板机和epo,有一点点经验

网友:
练习机一般调22.5度这样子。 就是找张A4纸 用其中一个直角 对折两回的角度。等上天飞个三五回慢慢调大。纯当练习机三十度就行了.3D机最大调五六十度。

网友:
还是先练好电动机、甲醇机再飞汽油机吧

网友:
是练习机足够了

网友C:
新机都装了 大胆飞。
副翼最大量可以这么大,但是曲线前段调平和些,就是遥控杆摆动大幅度 翼面也没那么大动作就可以了。
襟翼尽量先不要设置,飞熟悉控制好了再玩襟翼,
首飞细心点  包括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都装了 大胆飞。
副翼最大量可以这么大,但是曲线前段调平和些,就是遥控杆摆动大幅度 翼面也没那么大 ...

对,大胆飞

网友:
练习机舵量不要太大,太大的话转弯容易进入螺旋,改不出来的话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