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设置,老是出现漏洞的问题

楼主(2020-05-31):
各位大师,有没有打印时出现打印不全的问题,特别是薄壁结构,例如机翼的表面

网友:
应该是挤出机的问题吧,再看看线卷转轴是否灵活

楼主:
谁能说一说回抽的设置?

网友A:
股票这么高就好了、、、、一部电影叫  天龙特攻队  里面有神经病大家看得懂吗  天龙{特}攻队    巴菲{特}     直升机特技就是 股票密码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试试减小回抽,
试试降低速度;
切片软件不同,回抽设置各异,
但 减小肯定有效,纵容拉丝也不能任意空洞

网友:
材料再烘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股票这么高就好了、、、、一部电影叫  天龙特攻队  里面有神经病大家看得懂吗  天龙{特}攻队    巴菲{特}   ...

脾气跟神经病可以相提并论吗、一种是正常脾气   一种爆发有语言障碍这个应该是有网线连接故障

网友:
也有可能是模型问题,切换到打印预览视图看看

网友:
这个表面蒙绢布刷涂布油就OK了

网友:
机器的问题,温度提高十度

网友:
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减小回抽,
试试降低速度;
切片软件不同,回抽设置各异,

谢谢你的建议,有空我会试一下的。

楼主:
这个和材料的湿度有关系吗?还请科普一下,我发现买来材料都是真空包装的,长时间开封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现在设置的是200°

提高到220

网友:
首先我先告诉你材料一定要有出厂日期 ,现在不良商家都是几年前卖剩的材料,很多,我就上当了。你的打印有漏洞应该是顶层太薄导致的,顶层加一层应该就可以了,200度温度已经不低了。

网友:
感觉是回抽补偿不够?

网友C:
是AC的机器吧?cura切片是这样,我也遇到过,试试S3D切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AC的机器吧?cura切片是这样,我也遇到过,试试S3D切片看看

谢谢!在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

www.simplify3D.com

楼主:
收费软件吗?
有免费或试用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费软件吗?
有免费或试用版吗?

可以试用一个月,我记得。也可以盗版,个人不建议盗版。

网友D:
s3d有pojie的=.=这个我打印过,整个飞机都没问题,回抽之类的得慢慢自己调,别人的参数不一定适合自己机子的,s3d里一共就那么几个有关的,回抽距离和补偿,擦喷嘴什么都关了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3d有pojie的=.=这个我打印过,整个飞机都没问题,回抽之类的得慢慢自己调,别人的参数不一定适合自己机子的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3d有pojie的=.=这个我打印过,整个飞机都没问题,回抽之类的得慢慢自己调,别人的参数不一定适合自己机子的 ...

怎么把打印件立起来,半天没找到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把打印件立起来,半天没找到呀?

双击那个橙色的零件,右边会弹出来选项,最下面三个对应旋转角度,自己调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击那个橙色的零件,右边会弹出来选项,最下面三个对应旋转角度,自己调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找到了,但是如何确定,模型是的底面是完全贴合到打印平台的呢,CURA 软件里,有一个功能,可以让打印部件放置在打印平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打印件立起来,半天没找到呀?

CTRL+L 然后选择一个面当做底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但是如何确定,模型是的底面是完全贴合到打印平台的呢,CURA 软件里,有一个功能,可以让 ...

左边导入零件的列表下面有个center and arrange,点一下零件就会自动排布并且贴合平台上

网友:
有可能是材料受潮

网友(2020-07-17):
解决办法就一个,降低打印温度到180

网友:
明显,材料吸收潮气了。另外,您这个远程机,不适合打飞机模型,尽量选进程机。

网友:
我感觉不是回抽的问题,回抽的动作只发生的打印头空移动前,而楼主的这个机翼是立着打印的,应该没有空移动的情况,而且那些发生空洞的地方也不可能是一开始打印的地方,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出丝不足造成的,原因估计是两个,一个就是楼主用的原料的直径偏小,如标称1.75的,但实际上没有1.75,切片软件在算挤出量里实际上少了,就会出现空洞了,楼主的这些出现空洞的地方是外壁,打印速度不会高,如果是里面的填充部分,可能速度会比较高.第二个原因就是切片时软件设置上的问题了,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两次挤出重叠,一般默认是0.15,另一个就是流量,通常是100%,有的时候可能就设置成了80%或者是90%,再加上实际直径小了,出料不够了,有漏洞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楼主出了问题,应当把用的什么切片软件及设置放上来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空驶中途垂料了吧,加个正的回抽补偿就行了

网友(2021-01-04):
切片软件增加一些挤出倍率试试 ,我打飞机用110% 。表面多出来的小颗粒可以砂纸打磨,漏洞可不好补。

网友:
看这个样子不像是回抽的问题,回抽一般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换层的那里回抽,感觉是材料挤出不顺畅,原因的话,可以查查挤出机压料的压力调节,就是用来把料丝压在挤出轮的结构。调紧些看看,如果有发现挤出机的电机有失步或压力调节结构有跳的现像,那可以看看四氟管喷嘴端是不是有变形或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