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90即将完工

楼主(2020-05-31):
1年前自己挖的坑,现在终于快完工了。
我经历很多磨难。
闲话少说,操练起来。上图

网友A:
期待涂装和下水视频,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涂装和下水视频,加油

视频是一定的,说到涂装,没合适的贴纸,找了一圈1:12的太少了

网友B:
这个CB90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B90大哦

大有大的好,好检修好维护,就是涂装和运输玩。有些不方便

网友C:
这个大艇不错,貌似还能运载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艇不错,貌似还能运载兵人?

确实,1:12的兵人也有卖的,不过题材不太好找,不是德国兵,就是小鬼子,想找个靠谱的没有

网友D:
请问船壳是现成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船壳是现成买的吗

都是自己用3D打印做的。

网友:
能共享下3d打印图纸吗?
Q38969196,想做条汽油的

网友E:
分享一下电装,共CB爱好者学习,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一下电装,共CB爱好者学习,少走弯路。

想了解哪部分的?你的船比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一下电装,共CB爱好者学习,少走弯路。

着船电装的主要思路如下:
1.桨的直径40mm因为是标准喷射的增压桨,电机KV不能太高,选择了1500KV的3660无刷内转电机2个。担心散热问题配了水冷套。
2.电调根据电机的型号选择了125A的水冷电调2个
3.散热问题,最早的喷射散热都是被动型的(电机全速工作才有良好的散热表现)全速工作意味着更多的热量,正解是强制水冷增加水泵。最早的方案是单泵带2组动力后来试运行发现水的分流不够好且不好控制,最后选择双水泵独立散热
4.控制部分:3个996R舵机,一个控制方向、2个独立控制2组倒车。这里其实可以升级到4个舵机各自独立控制,配合遥控器混控,能做很多特技动作
5.其他电子设备:灯控一组 N20减速电机雷达一个
6.接收机:富斯10通道
以上全部电子设备仅供参考。
主要还是要看船的大小、桨的直径和造型决定电机和电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着船电装的主要思路如下:
1.桨的直径40mm因为是标准喷射的增压桨,电机KV不能太高,选择了1500KV的3660无 ...

根据我的经验,不需要单独加水泵冷却。再喷管锥形面上引出一个水管(内径3㎜的足够了),只要电机转就有水流流出,完全能满足冷去。另外3660配40毫米的喷泵(螺旋桨40),电机功率不够,电机会严重发热,电池也不行。我的小船电机是3660配的好像是3厘米的喷泵,速度都不是太快估计也就三十左右,全速跑也就一分钟电池就报警,电池是4s5000毫安,45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不需要单独加水泵冷却。再喷管锥形面上引出一个水管(内径3㎜的足够了),只要电机转就有水 ...

你这条70CM的船我以前也我有一条,看你的喷射动力总成是网上现成的产品,桨的类型应该是个2叶桨无增压并且出水略散,如果2叶的配3000KV左右没问题,上4叶增压就不行了,即使直径不变。我的后面是最后出水口有增压的,以前我的70CM用的1750KV36mm4叶桨,全速会跳而且拉力能到16KG,油门65%表现正常,喷射就不是玩快的船身出水就没动力了而且散热也会出问题,主要还是灵活加上全水域,只要过水线就能玩。毕竟我还是怕烧电机电调,强制冷却可以在停船的时候也能带走热量。我怕烧电机还加就温度反馈,实时监控温度。烧过怕了,毕竟着船有点大,不过还好是双发。图片是RR现实中的图纸还有3个图纸是打印的,你可以比较下区别。我是按RR的做的。最后2图打印的其他版本增压少,仅供参考。

网友:
期待早日下水,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