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失去动力,线都融了。

楼主(2020-05-31):
怎么弄电机都无法启动,也没有任何声音,到底是烧了还是断了线

网友:
没有声音说明至少断了两根 检查插头 或者电调烧了

网友:
lz用这个电调猛打螺距会有甩尾发生吗

网友:
目测电机烧毁占很大可能 看看铜线有没有发黑?

网友:
替换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调出问题吧

网友:
感觉是电调烧了。。。

网友:
没声音可能是线断了两根或以上,不过富丽马达是多线绕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可能是烧了,导致相间短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重新绕线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A:
马达短路了,所以急灌电流,线当然会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短路了,所以急灌电流,线当然会著

所以现在马达是烧了吗?如果修,成本如何?还是直接报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现在马达是烧了吗?如果修,成本如何?还是直接报废呢?

希望你够好运,电调没跟著一起烧了

如果会自己绕就搞,如果没底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够好运,电调没跟著一起烧了

如果会自己绕就搞,如果没底就算了

谢谢唐兄!

网友B:
电机线融化,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融化,短路?

不知道呢 空中瞬间没有动力,舵机都能动。就是电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检查电机线, 可能中间线接触不好,  然后就是电机插头。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线断了

是里面断了外面的线断了

网友:
这个也太猛了……

网友:
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里面断了外面的线断了

电机插头里边焊锡融了

网友D:
怎么会这么大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这么大的电流呢?

一直爆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