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起死回生,最终凤凰涅槃

楼主(2020-05-31):
上回书说到,冲浪者X8失控坠机,断为几节
本以为无法再修,已做换机打算
谁知第二天下班回家,老婆说帮我修好了
我一看,断裂处已经粘合,外面还缠裹了胶带、粘膜,焕然一新
老婆真是妙手回春啊!
这周末和儿子带着修好的X8又赶到飞场

接好电路,迎风抛出
机头直往下栽
检查重心、舵面,都没问题,仔细再想,恍然大悟
老婆虽然把机身粘结加固了,但修复过的机身实际已经产生变形,具体是后部略向下弯了,所以往下栽
用控将升降舵向下微调到最大,才勉强能飞起来
横转也有变形,副翼也给了微调
在这些调整下,勉强可以做常规飞行
儿子操控得很谨慎,飞行状态还不错
我做空翻也没问题
飞了两块电池,蜂鸣器开始电压报警
我怂恿儿子再做个前空翻就降落
儿子空翻至顶,下翻过程中,一是因为飞机姿态本来就不好,二则有点风,加之儿子见状有点慌乱,结果最终栽落
落地点大概距离几十米,草挺高,恰巧开始下阵雨
冒着雨找了半天才找到
爷俩衣服湿透,一腿一脚的泥,很是狼狈
机头和一侧的机翼烂了
纵然老婆有回春之妙手,即使修好也很难保证姿态了
X8终于彻底退役
儿子有点沮丧,尽量安慰他,航模路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不能被小坎坷羁绊。

另外有两个事值得一说
一是后来买的“马刀桨“动力比原配的橙红色6035桨强太多了,完全不具可比性
二是栽落后,朗宇电机轴上紧固桨的螺母没了,之前也总松动。这个螺母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不松动或者掉落呢?

网友:
有个好老婆真好,给我老婆巴不得都给我扔了

网友A:
朗宇电机轴上紧固桨的螺母没了,之前也总松动。这个螺母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不松动或者掉落呢?
用反桨,或者换反牙的桨夹。

网友B:
电机接线中的两根线互换,旋转的方向换一下,让电机轴的旋转方向和螺帽的紧固方向相反,当然桨也要换成反桨,这样才能保持推力向后。旋转方向换了以后,螺帽只会越转越紧,就不会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反桨,或者换反牙的桨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接线中的两根线互换,旋转的方向换一下,让电机轴的旋转方向和螺帽的紧固方向相反,当然桨也要换成反桨 ...

谢谢解惑,已购反桨

网友:
好幸福,老婆有这手艺,还这么支持

网友(2020-12-23):
难得的好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