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砂带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5-31):
最近想做一个砂带机,仔细看了cddaba老师的帖子,有两个问题没弄明白,本来想跟帖求教,一看是以前的帖子了,怕老师一时不来论坛看不见,特此向大家求教
一个是在涨紧轮那有一个把手,没搞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另一个是下面砂带行程那么长怎么不放到上面,这样不就可以平着磨一些比较长的东西了吗,但是看了其他一些结构,都是这样布置的的,这不就浪费了有用的空间了吗。谢谢

网友:
把手压下去方便装、卸砂带。

网友A:
同意 把手是为了把弹簧按下去 松弛后更换砂带
我猜测长边更容易受力弯曲 磨出来的东西不平直 很多砂带机会配一个小平台在砂带反面托着 方便磨出来平直

网友B:
把手是松砂带的,用来更换砂带。。。
所有的磨削加工部分是不能在主驱动轴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 把手是为了把弹簧按下去 松弛后更换砂带
我猜测长边更容易受力弯曲 磨出来的东西不平直 很多砂带机会 ...

我做的砂带机就带有平台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9338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不一一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手是松砂带的,用来更换砂带。。。
所有的磨削加工部分是不能在主驱动轴上的,,

谢谢,但是我看到有的砂带机就两个轴,而且那种结构的大都还是宽带的,应该吃力更大的吧

网友:
现在只是关心这个机器的强度!

网友C:
窄砂带磨平面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窄砂带磨平面有什么意义呢?

我真不懂,只是最近在切割100方管端面不齐,所以才有了想做一个砂带机的想法,在搜索结构时才注意到既然有一个长边,那为何不利用呢,起码工作的范围会多一些吧,比如磨一个黄铜的镇纸等等,谢谢

网友D:
这主要和驱动电机轮的包角有关,包角大磨摩擦力大!你若不把电机上移包角就会变小,但电机上移机器会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要和驱动电机轮的包角有关,包角大磨摩擦力大!你若不把电机上移包角就会变小,但电机上移机器会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