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顶导轨怎么调

楼主(2020-05-31):
遥控是8fg,陀螺仪是mini vbar。设置好后,当油门摇杆推到中点以上的时候,升降舵退到头,后面一个舵机会顶到导轨。这是哪个步骤搞的不对

楼主:
后面一个舵机臂会顶到导轨,打副翼两边的舵机臂好像也抬的有点过了

网友:
楼主什么机型没说 什么舵机?如果舵机臂太长 可以修短 还有行程问题应该在遥控器里调 我之前也碰到过,舵机和导轨干涉,亚拓500机型 改旋翼头出现这种问题。慢慢研究遥控器设置。

网友A:
首先连杆长度应该设定成倾斜盘有上下对称的行程,然后再考虑舵机臂长度以及舵机行程量的设置

楼主:
kds550飞机,原装舵机。虽然老型号,都是全新的。油门摇杆推过中点后,副翼,升降打到头,舵机臂抬的太过了,也不知道调哪里。不是舵机臂顶到导轨,是升降推到顶,后面舵机臂的求头扣顶到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连杆长度应该设定成倾斜盘有上下对称的行程,然后再考虑舵机臂长度以及舵机行程量的设置

mini vbar t8fg舵机行程量在哪里设置

楼主:
遥控普通模式,摇杆摇杆到中点开始,打升降就顶上去了。舵机抬的太高,是行程问题吗

网友B:
舵机臂上的球头向里错一个孔安装。另外十字盘上的向位臂怎么是外八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上的球头向里错一个孔安装。另外十字盘上的向位臂怎么是外八字的?

不是外8字,拍照角度问题

网友C:
Vbar的设置里面去设置循环环, Cyclic Ring,把数值调小到不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ar的设置里面去设置循环环, Cyclic Ring,把数值调小到不顶就行。

请问mini vbar里有Cyclc Ring吗?

网友:
降低循环环的数值 就是楼上说的Cyclic R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pro版,就调不了了吗?

陀螺仪里边应该只有Pro版可以调,你试试遥控器里边倾斜盘环可以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里边应该只有Pro版可以调,你试试遥控器里边倾斜盘环可以调不

遥控器有倾斜盘环吗?,在遥控器里叫什么?我我降低了vbar里总螺距的值,再用end point配合,解决了干涉问题。但是是vbar里螺距的值降低了,不在80-110之间,只有60,这影响吗?

网友E:
感觉是在这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在这里调?

关键我的vbar不是Pro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有倾斜盘环吗?,在遥控器里叫什么?我我降低了vbar里总螺距的值,再用end point配合,解决了干涉 ...

遥控器有倾斜盘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