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哭]烧了一个舵机……

楼主(2020-05-31):
迷迷糊糊的,调机偷懒不想拔电机线,想接2S电直接调,结果接到6S电池上了……
BOOMMMM的一声,电容爆炸了,升降舵机升起一缕青烟伴随一道闪亮的火光……
赶紧拔电,一脸懵逼,还不知道咋回事,半天才反应过来接错电池了……
接回电调试了试,接收机、vbar、其他舵机都没坏,也算万幸……

刚修完的飞机,又得进医院了,蛋疼啊

网友A:
还是不要偷懒的好

网友:
接收机可以直接接2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偷懒的好

哎,再也不偷懒了

网友B:
奇怪的是,你怎么可以把动力电接到接收电端的,我们的习惯都是用两种不同规格的接头的

网友C:
对呀!用不同规格的

网友D:
换插头吧 区别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你怎么可以把动力电接到接收电端的,我们的习惯都是用两种不同规格的接头的

唉,把700上用的XT60插头的2s直驱线拿到X3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用不同规格的

给X3调机,拿了X7的2s直驱线 ……  o(╯□╰)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插头吧 区别开

不能偷懒了,不能晚上脑袋迷糊的时候修飞机,,哎

网友:
关于直机,还是得仔细啊!

网友E(2020-07-14):
楼主470组装一半遇到什么困难?扔一边了?

网友:
用遥控的2s电池啊

网友F:
不过我现在都不卸电机线,调参线比较长,要么直接飞机放远点,也么就拆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470组装一半遇到什么困难?扔一边了?

中舵尾舵机安不上,后来发现反着装可以,当时脑袋没转过劲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我现在都不卸电机线,调参线比较长,要么直接飞机放远点,也么就拆大桨

调螺距得装桨啊……

有一次没拆电机线,调机的时候电机转了……

网友G(2024-03-22):
我也试过一次,x3,bec给了6s进去。。。4个舵机over。。。。居然k8和6208sb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试过一次,x3,bec给了6s进去。。。4个舵机over。。。。居然k8和6208sb还活着。。。

看来接收机和陀螺仪的冗余做的还不错, 看来我那回是有电容,救了那三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