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像植保机这些大型无人机的飞控要调 ...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像植保机这些大型无人机的飞控要调参么?

楼主(2020-05-31):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像植保机这些大型
无人机
的飞控要调参么?

楼主:
好像是要调参的,不知道有没有不用调的?

网友A:
出厂调好的,用户不用调

网友B:
大型植保机的飞控最好不要直接上小飞机的,植保机打药过程中重心会篇,重心偏移影响IMU、植保机电机电流大,大电流又干扰磁罗盘。不只是调参,还得优化算法。当然也不是说不能飞,毕竟大不了手动控一下咯。安全考虑最好还是找公司定制一下。

楼主:
谢谢二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