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炸的穿越机

楼主(2020-06-01):
如题啊 问下 大佬们  哪个几架耐炸啊  想入穿越机玩玩  不愿练模拟  就想弄个耐炸点的 问问 哪种几架 耐炸 给推荐下  谢谢  ^_^

网友A:
飞机重量越小 比强度越高, 炸下去的地越软 飞机越不会坏, 飞得越高炸得越残, 速度越快 炸得越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重量越小 比强度越高, 炸下去的地越软 飞机越不会坏, 飞得越高炸得越残, 速度越快 炸得越烂。

谢谢   是这个道理   创世泰克 Beetle Hom  问下 新手用这个练 行不行  感觉他这个圈 有点不太结实 。大通那个涵道 觉得好像 应该是结实点 但是  太贵 炸不起

网友B:
ldarc gt8,2s动力,摔不烂,我就是拿这款入门的

网友:
不练模拟器是不可能的,炸鸡在等你

网友C:
有钱就不练,炸几百架也要不了几十万

网友D:
LDARC ET75 85  ET115 都相对耐炸

网友E:
炸鸡是肯定的,建议出门带2台飞机以上,然后去草地低空飞可以降低炸鸡损失,现在5寸花飞机架都不错

网友:
在家多用2寸机手动飞飞,先用空心杯,熟悉环境以后换无刷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就不练,炸几百架也要不了几十万

要这么多?我是估计扎个 10架就能飞起来 然后左右转  翻跟头的呢 #83  真要这么多 可是玩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鸡是肯定的,建议出门带2台飞机以上,然后去草地低空飞可以降低炸鸡损失,现在5寸花飞机架都不错

新手5寸 会不会有点大? 也不知为什么  我对四轴挺害怕的   大疆的航拍机  只要高过头顶   最少三四米以上 我才心里不慌#83

楼主:
希望看到帖子的 大神 大佬们 能够不吝啬的 把你们入门时的经验 给传授一下  O(∩_∩)O   也给后来的 新手们 指引道路^_^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ARC ET75 85  ET115 都相对耐炸

谢谢 谢谢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arc gt8,2s动力,摔不烂,我就是拿这款入门的

好的  我搜搜看看^_^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5寸 会不会有点大? 也不知为什么  我对四轴挺害怕的   大疆的航拍机  只要高过头顶   最少三四米以 ...

以前没有模拟器,没有3寸2寸机的时候不都是用5寸6寸飞的,也没炸多少架就能飞了,关键是要低空飞,高度控制在2米一下损失几乎为零

网友:
小机都比较难飞,当心被劝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看到帖子的 大神 大佬们 能够不吝啬的 把你们入门时的经验 给传授一下  O(∩_∩)O   也给后来的 新手们 ...

四个字:多飞多炸      就会飞了

网友:
ET85性价比很高

网友:
没有耐炸的飞机 只要炸对地方 一炸必坏  这是一个花钱又需要动手能力学习能力 耐心的爱好   没钱没耐心没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心态很容易奔溃 分分钟弃坑

网友:
‘‘只要炸对地方 一炸必坏’’   这句话太有道理了。

网友:
玻璃纤维的老架子,摔几个都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