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己的小飞机,完结,整理后附最新视频

楼主(2020-06-01):
    小飞机也有了几架了,总是炸了修修了炸,现在手上能飞了也就只有一架小飞机了,不是壕,没办法看见心仪的就下手,路线也就不是那么顺利,时间、场地都越来越紧张,还是打造一款属于自己的飞机吧。

    选了一个型,假组一下。

小飞机翼展800

matek f405mini 带电流计才148   比f4v3 pro 还便宜~    体积还小,只是不好焊~,

图传摄像头用以前拆机的了~

开整,装机翼。
参考国外大神的设计,机翼压平,前掠如果有上反会产生俯仰力矩。
具体压平方法为浇热水,直接反向压,然后碳杆粘住。有熨斗也可以,用毛巾打湿包着,加热然后压平。

装飞控,走线。
这个f4 是20*20大小的  非常小 硬件好也便宜,就是焊线麻烦  各种点位各种跳线 ,这个不带气压计,上面紫色板子是外加的气压计。
底板是一个电流计,体积太大就没装。
所有线缕到一把,打个洞穿到翼下,为了好插拔线,末端焊一个排针固定起来。

排针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s1是接电调bec,整个板子和舵机由他供5v。11v从电池平衡口拉线,11v的作用是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和飞控提供电池电压读数。
tx3留着接图传smartaudio

计算气动中心位置~   借用布丁大佬的方法
传送门:
出一个应用题,答案在文末找。
机翼略等于梯形,翼根弦长15cm,翼尖弦长10.5cm,单侧翼展长38cm,前缘前掠10度,求气动中心位置离机身中线距离和机翼前缘距离。

后来实验证明这个只是气动中心的位置,重心需要再往前移0.5cm左右。

完成副翼、主翼组装。下一步设置飞控。

副翼是ARwing上的的副翼,炸得粉碎,移植到这边也算是发挥一点余热,这个副翼有翼型、有加固,应该比自己切的好用。就是颜色不一致有点难看。

无尾翼机 副翼需要调平,具体平到什么程度要试飞才知道,我这里先调到水平。先把飞机放平,飞控显示俯仰为0,滚转为0,没有水平仪,打火机先上,火机的气泡居中或者水平就可以了,不调整舵机拉杆,直接在地面站里调整副翼中位。舵机输出的最大值最小值一起调整一下,以中位为原点正负各加400,避免副翼行程不一致。

图传用绑带绑到机翼上,摄像头装到垂尾上,获得比较好的视野,细铁丝折一个固定架,又轻又牢固。

类似玻璃泡机舱盖,360度无死角 差不多完成了

第一次上天,俯仰走波浪线,特别明显的那种,滚转没问题。开始以为是飞控的锅,后来查遍了资料,也没有得到解决。
俯仰行程也调了,角度限位也调了,pid也调了,只有波浪大小的区别,后来在rcgroup也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大家出尽了主意,没解决,后来机主调整了重心位置,前移重心,问题解决。
照葫芦画瓢,重心前移0.5cm,问题解决~!!
以下是dvr

前掠翼总的来说低速性能好,稳定,能飘,也比较省电,是理想的机型,下次把高清卡录装上,一定很爽,

楼主:
选了一个型,假组一下。

楼主:
小飞机翼展800

matek f405mini 带电流计才148   比f4v3 pro 还便宜~    体积还小,只是不好焊~,

图传摄像头用以前拆机的了~

楼主:
慢慢更 先水一波

网友A:
自己改的手抛前掠翼?

网友B:
迷你天行者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天行者是很好的选择。

手头恰好有架小天行者,飞机是好飞机,只是不经摔,装到460g,转弯过急容易进入尾旋,无法改出~~!机舱太小放不进飞控。视距内飞行是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的手抛前掠翼?

嗯  改前掠翼很简单,难在计算重心~

楼主:
参考国外大神的设计,机翼压平,前掠如果有上反会产生俯仰力矩。

具体压平方法为浇热水,直接反向压,然后碳杆粘住。有熨斗也可以,用毛巾打湿包着,加热然后压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改前掠翼很简单,难在计算重心~

我kt了一个御猫。哈哈

楼主:
这个f4 是20*20大小的  非常小 硬件好也便宜,就是焊线麻烦  各种点位各种跳线 ,这个不带气压计,上面紫色板子是外加的气压计。
底板是一个电流计,体积太大就没装。

所有线缕到一把,打个洞穿到翼下,为了好插拔线,末端焊一个排针固定起来。

楼主:
排针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s1是接电调bec,整个板子和舵机由他供5v。11v从电池平衡口拉线,11v的作用是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和飞控提供电池电压读数。

tx3留着接图传smarta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kt了一个御猫。哈哈

听说前掠翼灵活,效率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楼主:
初号验证机,还不知道能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天行者是很好的选择。

附带迷你天行者炸鸡视频一枚~

貌似视频不能直接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前掠翼灵活,效率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我无图纸做机的,现在还在改良中。还是很好飞的!

楼主:
计算气动中心位置~   借用布丁大佬的方法   传送门:
出一个应用题,答案在文末找。
机翼略等于梯形,翼根弦长15cm,翼尖弦长10.5cm,单侧翼展长38cm,前缘前掠10度,求气动中心位置离机身中线距离和机翼前缘距离。

楼主:
完成副翼、主翼组装。下一步设置飞控。

楼主:
副翼是ARwing上的的副翼,炸得粉碎,移植到这边也算是发挥一点余热,这个副翼有翼型、有加固,应该比自己切的好用。就是颜色不一致有点难看。

网友C:
极好的尝试,很棒,很有意思
对于前卫型航模,找合适重心时,最好有一个挂全重无动力抛飞检验其静态气动性能的过程,至少滑翔安定性是能试出来的;之后再加上飞控就四平八稳,如虎添翼了。经验定律只是参考指引,固定翼新机型主要靠试飞实践,玩真的,包括调参都得向实践看齐。
PS:以往见到不少言必遵图纸、逢人便问重心的例子,总感觉多少有些郑人买履、本末倒置的味道,却又难以名状,借贴达意。以上言论未免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取其可取之意即可,其余不当之处敬请忽略。
最后,预祝爽改爽做,达成爽飞目标!

网友D:
挺漂亮的,能飞上天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极好的尝试,很棒,很有意思!
对于前卫型航模,找合适重心时,最好有一个挂全重无动力抛飞检验其静态气动 ...

请教一下啊,我的双翼小虎饿,手抛试重心的时候滑翔正常,略有右转,然后上电试飞,居然抬头,什么肥事?电机已经右下角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啊,我的双翼小虎饿,手抛试重心的时候滑翔正常,略有右转,然后上电试飞,居然抬头,什么肥事? ...

您信息很有限,我只能蒙着提:
1.先排除头轻问题,从俯视图看,重心要尽量比升力中心更靠近机头,这样俯仰安定性是良性反馈,要考虑无动力抛飞滑翔和有动力巡航的速度差异,而双翼机阻力更大,这种差异是明显的,故机头应该偏沉一些;
2.查安装角,如果头加重后带动力,依然抬头严重,说明很可能机翼安装角过大,可通过试飞拿平尾动态可调的相对安装角去找主翼的绝对安装角,或干脆按经验直接调主翼,觉得没问题就跳过。
3.查拉力线,从侧视图看,电机拉力线与双翼升力等效中心线应该在一个水平线上,或尽可能贴近。双翼机上主翼是主升力载体,等效升力中心线偏上。如果拉力线偏低,就会有一个抬头力矩。如果确实存在此问题,略微上移电机安装座会比单纯增加下拉改进明显,综合效能也高。
4.调整下拉角。设置下拉角主要是让俯仰安定性随动力输出具备良性反馈能力。前面问题都排除后,这个得自己试,很微妙的。
5.最后如果都不想改动/调整,还有个懒招/烂招,那就是自己设置动力~升降混动:即加油门自动推杆,收油门自动拉杆/回杆。当然这是在升降舵调整能力较好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也是骚招,不喜可忽略。
以上全是经验之谈,土话连篇,可能词不达意,仅供参考。如能看懂是鄙人的荣幸,get不到也是在下的问题,可直接忽略。
最后祝爽做/爽改/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好的尝试,很棒,很有意思!
对于前卫型航模,找合适重心时,最好有一个挂全重无动力抛飞检验其静态气动 ...

十分感谢大佬的认同,这个还是个试验机,还没完全装完,图传和摄像头位置和副翼角度还要微调。在实际飞行前肯定要无动力试飞再有动力试飞,再飞控自动调平,之后就好了,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小机机能不能熬过这几道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漂亮的,能飞上天没有?

家里有小baby,时间不太自由,只能抽时间弄,有点慢

楼主:
无尾翼机 副翼需要调平,具体平到什么程度要试飞才知道,我这里先调到水平。先把飞机放平,飞控显示俯仰为0,滚转为0,没有水平仪,打火机先上,火机的气泡居中或者水平就可以了,不调整舵机拉杆,直接在地面站里调整副翼中位。舵机输出的最大值最小值一起调整一下,以中位为原点正负各加400,避免副翼行程不一致。

楼主:
图传用绑带绑到机翼上,摄像头装到垂尾上,获得比较好的视野,细铁丝折一个固定架,又轻又牢固。

楼主:
类似玻璃泡机舱盖,360度无死角 差不多完成了,就等定位器来了,mb定位器放洗衣机洗了一波,返修了。

网友(2020-07-08):
有想法,不知道摄像头放平尾顶端,会不会影响安定性,毕竟那么大一个飞机就这么一个平尾。但也不一定,没平尾的机,一样的可以飞,就等你的视频了!要啥定位器,先目视飞走起啊!

网友:
自我感觉副翼有些靠内,不过也足够大了。
纠正一下,说的是垂尾,打错字了^O^

楼主:
买的便宜电机,把机机都震傻了,开始以为没装好,去掉桨拿下来都能感觉到非常大的震动~,新电机在路上,来了就能飞了。

上周日试飞了一下,没成功,机身太短,副翼对俯仰太敏感,还得慢慢调试才能找到平飞时副翼正确的角度。

还有个细节,图传装在左翼了,和螺旋桨反扭在同边,加大了反扭的作用,现在改到右翼,再看看效果。

有视频了一定及时附上。

楼主:
总算上天了
调整了几次  自稳有点走波浪线

重心位置要在计算的基础上前移5mm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30油门也能较平稳的飘~
视频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算上天了
调整了几次  自稳有点走波浪线

恭喜恭喜

网友(2022-01-04):
起飞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