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如何设置双发差速转向

楼主(2020-06-01):
天地飞et12如何设置双发差速转向
启用了双引擎
设置出来发现油门摇杆只控制3通的油门,而控制不了“引擎1”“引擎2”两个通道,
搞得现在“引擎1”“引擎2”两个通道只在控制转向时起作用,其他时间都在中点

网友A:
没用过ET12
但用过老款天8 逻辑是这样的:
1234是常规通道,5,6是双发
可编程混控1:油门到5通道
可编程混控2:油门到6通道
这样推油门时两个都转
可编程混控3:方向到5通道
可编程混控4:方向到6通道 根据需要设置正反向
这样打方向舵就能差速了

网友:
没这么麻烦吧,油门方向混控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ET12
但用过老款天8 逻辑是这样的:
1234是常规通道,5,6是双发

用类似的方法设置了混控,能用开关控制是否混控,但是油门锁定无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类似的方法设置了混控,能用开关控制是否混控,但是油门锁定无效了

提供一个思路 没试过
用油门通道的大小舵量功能,或者油门曲线,用一个开关切换大小舵量
其中大舵量的油门曲线对应正常飞行
小舵量的油门曲线调成水平线0油门,不管油门怎么动,始终输出0油门,当作油门锁定

如果是舵量的话,大舵量对应-100到+100
小舵量对应-120到-120,行程的两端都是小油门,就锁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 没试过
用油门通道的大小舵量功能,或者油门曲线,用一个开关切换大小舵量
其中大舵量的 ...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B:
天ET07同问,双50涵道,起落架不可转向,想通过差速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ET07同问,双50涵道,起落架不可转向,想通过差速转向

现在用了编程混控解决,然后油门熄火功能通过把熄火开关设置为引擎曲线切换开关实现的,整体设置有点麻烦就是了

现在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但唯一还有个问题是如果油门熄火状态还开着差动的话,动垂尾杆会导致一侧电机旋转,需要把油门熄火并关闭编程混控才能彻底杜绝隐患

以下为编程混控 设置方法,设置了SF开关控制是否启用差动,

编程混控1
方向到引擎1

  状态开关SF上开      飞行条件  全部

                       联动       微调
主通道  方向舵         正        关

副通道  引擎1           正

  比率+    +50
  比率-    +50           偏置  0

编程混控2
方向到引擎2

  状态开关SF上开      飞行条件  全部

                       联动       微调
主通道  方向舵         正        关

副通道  引擎2           正

  比率+    -50
  比率-    -50           偏置  0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了编程混控解决,然后油门熄火功能通过把熄火开关设置为引擎曲线切换开关实现的,整体设置有点麻烦 ...

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类似的方法设置了混控,能用开关控制是否混控,但是油门锁定无效了

et12的飞行条件支持逻辑开关联动的啊,就是设两个开关满足条件才打开,混控支不支持开关联动不记得了。
把混控的开关和油门锁定开关设成切换飞行条件用联动开关,混控和飞行条件组合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12的飞行条件支持逻辑开关联动的啊,就是设两个开关满足条件才打开,混控支不支持开关联动不记得了。
...

目前还没研究飞行条件怎么弄,

网友(2020-11-17):
油门混辅助,方向混油门,方向混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