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在地上抽风

楼主(2020-06-01):
可算用bf调完了,换了个接收机,bf里接收机的那关就算过了,也都设置完了,激动的我试飞,一开油门锁定电机就转,查了一下,是因为设置了电机怠速,推油门,飞机在地上乱蹦,然后飞机就自己停桨了,锁定,再解锁,桨依然能转。推大油门,自动停桨。我拆了桨又试了一下,油门一推推多少,电机好像转速不变,而且推上去后,油门好像就没用了。麻烦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D10的控,ldarc 90gti,sbus接收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正桨反桨、 bf地面站里面的电机转向是否选了反转,推油门电机转速不变是因为没上浆 开了air mode.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电机转向或者桨装错,还有3楼说的

网友:
bf地面站里面的电机转向选了反转

楼主:
我看着都没错啊。

楼主:
这个小机得把电机整成反向,然后按电机顺序装桨。。。哎。。终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