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极耳上不了锡

楼主(2020-06-01):
如图,家里的小魔王,把电池拆成这样了,想着焊回去,结果电池的极耳怎么也上不了锡, 有好法子不?

网友:
点焊机最好。如果没有,用砂纸把极耳打磨下,然后用点焊锡膏+大功率烙铁 就可以上了;

网友:
极耳一个是铜一个是镍(理论上)。最好的办法是极耳用超声波或者激光给几个焊点先连起来,再上锡往上队

网友:
网上介绍有拿大电容放电法焊接的,相对简单些,可以试试。

网友:
焊锡膏和大功率烙铁就行

网友:
镍不沾锡,只能点焊

网友:
小瓶的助焊剂,有腐蚀功能的,去电子市场买,我就用的那个焊的,一滴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买的专门焊铝的焊锡丝搞好的

网友:
用那个能粘天和地的胶水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用
焊锡膏和大功率烙铁就行。

网友:
这个位置烙铁不太好焊吧。一般转镍的电芯极耳挺容易上锡的。打磨一下能有点用。

网友:
有种助焊剂,点上就吃锡了,据说对烙铁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