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飞,首飞英国小姐

楼主(2020-06-01):
540机型关注很久了,据说比260更加稳定,前一段手痒收了一架,顺便和老板谈了一下机身的价格。还是飞一点有机身卖的飞机好了,毕竟练飞摔机难免,每次整架换,抗不住啊。顺便吐槽一下某翼,我买飞机老板告诉我,10架机身起拿某翼都不卖。
好了闲话不说了,英国小姐这个飞机还有一个蓝色款,叫魅蓝绅士,我没要。选的这个英国小姐涂装更加骚气冲天。飞着也赏心悦目。

楼主:
直接换飞机了,两架都是机身,剩下机翼两副。可惜了。顺便说下配置,要不被各位喷,发机不发配置就是耍流氓呵呵。朗宇第三代3120,kv880,华杰4s2700毫安,双天80A,gdw296舵机四个,14寸碳桨,轮子换了大号超轻轮,减轻起落架的压力。

楼主:
顺便说下华杰电池,真心好用,又暴力,电量又持久,反正我两块某植物牌2200mah4s80c的和这个电池用起来没区别,只是重了点点,完全没影响。反正固定翼飞机足够了价格是植物牌的一半不到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下华杰电池,真心好用,又暴力,电量又持久,反正我两块某植物牌2200mah4s80c的和这个电池用起来没区 ...

电池能给个掌柜名么?质量只能说认准一个批次吧,相隔太久的不同时期质量是没对比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给个掌柜名么?质量只能说认准一个批次吧,相隔太久的不同时期质量是没对比意义的。

某宝搜华杰模型

网友:
身姿妖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给个掌柜名么?质量只能说认准一个批次吧,相隔太久的不同时期质量是没对比意义的。

我重新更正一下关于这个华杰电池的评判。希望模友你还没出手买。
因为之前是用在30e飞机上,没有感觉出来这个电池掉电压快,可能电芯内阻比某牌85c2200毫安的高吧。当然30e飞机上没有飞出来的区别仅仅只是30e飞机。
说一下啊,因为这两天再飞福莱特的90e斯力克540.在用华杰45c4s2700毫安电池串联3s4000毫安电池组合成7s飞90e飞机,进行蛇滚的时候,掉电压的速度比用花牌85c2200毫安的还快很多很多。证据是bb响同样设置的是3.6,华杰上天后就叫,然后收油回转再次回转不叫了,开始蛇滚圆周,因为要闪油门嘛,又开始叫了。4分钟左右蛇降下来后,电压还有3.89...换飞4s85c2200毫安,大油门,3米升空,回转,蛇滚,搅拌机,吊机,bb响不叫,就是不叫。直到3分多了开始叫了,下来一看电压只有3.75了.
经过这样大飞机用小电池的严苛测试后,总结如下。
1*高c电池适应性更强,大中号飞机都能用。唯一缺点,贵。如果不是飞大机,要求大飞机为了好飞,极限减重的因素,建议还是不入手高c电池。放电很好,就是容量小了,飞不久。
2*如果飞的是30e甚至以下的飞机,建议入手华杰,虽说45c.内阻比某牌85c高,但是实际飞行时候用不到这么高c电流。而实际飞行续航时间上85c的某牌2200电池,明显没有45c2700的电池续航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更正一下关于这个华杰电池的评判。希望模友你还没出手买。
因为之前是用在30e飞机上,没有感觉出来 ...

买了,不过是25C的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不过是25C的小电池

25c用下来如何啊,就怕内阻太高瞬间放不出大电流而坑到飞机。能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c用下来如何啊,就怕内阻太高瞬间放不出大电流而坑到飞机。能飞吗?

没空飞啊,等周末。

网友:
飞机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斧

是的,但是说实话飞机太骚气了。然后重量稍微重。机翼填充物尾翼填充物偏软。横向对比某翼的激光260呢,总体觉得不适合做练习机。飞某翼的时候总感觉为什么就没机身卖?现在回头一看,我去,原来机翼和尾翼也会坏的。实话实说,这个飞机适合高手用来表演,不要太高出勤率,因为不能摔,一摔机身会碎,因为机身里面从头到尾都是椴木层板。机翼尾翼也会碎,因为填充的泡沫是软的eps。顺带提一嘴,某翼的30e飞机激光260,机身前半部分是有层板,中部到后部全是pp构架包裹四根碳片。我摔很多次都很容易就修复好。还有最关键的头罩,某翼的pp头罩耐摔容易修复,某来和某斧头罩是脆性很高的薄塑料,稍微一碰就碎成渣,然后你在看他们飞机头罩的价格。最关键的是某翼的翅膀和尾翼,真够硬的,飞机机身都炸得飞不成了,机翼尾翼还好好的。填充物是硬质的泡沫,真的很硬朗。机翼着地,没事,机身里面断了。但是实话说修复很简单,因为他不是全木机身,半木机身,很多pp包裹木质部分,修起来容易死了。总结一下,某翼出勤率高修复容易,适合做练习飞机,动作也更犀利硬朗。某来和某斧出勤率低修复困难,适合做表演飞机,动作缓慢飘逸。

楼主:
第二段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不过是25C的小电池

25c电池用下来如何了?是飞的什么机型?放电倍率够吗?我打算入手他们家小容量的。之前大容量倒是没太大问题,就怕小容量扛不住放电就完了,内阻能测出来是多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c电池用下来如何了?是飞的什么机型?放电倍率够吗?我打算入手他们家小容量的。之前大容量倒是没太大 ...

没条件测内阻,放电倍率听转速应该还行,但买了2块电池,容量似乎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条件测内阻,放电倍率听转速应该还行,但买了2块电池,容量似乎有点差别。

整个d6充电器能稍微测内阻了。双路600多功率也还可以。感觉啊小电池还是整植物牌的,第一放电够暴力,第二放电电压的平台高。第三相当经。有几个植物牌电池是用了7年多啊,虽然中间隔了4年多没飞,但现在还能暴力飞,这植物牌我真心服。相反几个某氏放几年后,根本就不行了,冲不进去电。几年前植物牌价格还明显低某氏很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d6充电器能稍微测内阻了。双路600多功率也还可以。感觉啊小电池还是整植物牌的,第一放电够暴力,第 ...

我朋友那里有分容柜的,想知道内阻用那个一测就知道了,只是没必要。只能说这电池对得起价格,我也不用多暴力的,而且比花牌同倍率要小一点点,放船里正合适。格氏我从来不看好,从来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那里有分容柜的,想知道内阻用那个一测就知道了,只是没必要。只能说这电池对得起价格,我也不用多 ...

我发现老魔友都不看好某氏的电池,哈哈,贵的一批,但是不值那个价格。这些年整下来,总结选电池就俩句话,小电池某植物牌高c的。大电池不用选,看重量。为啥不用选?因为一样的。跟大家说啊,狮某动物牌的大电池,是唯一俩种(另一个是某植物牌)放了几年还能暴力放电的电池。就是他家的电池容量会虚标,4200的大约虚标了1000毫安左右吧。把虚标的算进去,算下来比某植物牌还便宜 左右了。大电池飞90e3d的时候没感觉和某植物牌有区别,一样的。这里夸奖一下。就是容量虚标了些,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