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固定翼3d飞行,桨尺寸与舵效的关系。

楼主(2020-06-01):
     打个比方,30e天翼pp板飞机,在4s电池下,海拔2000米,同一电机,朗宇3120的880kv可以使用13寸桨和14寸桨分别是13*6.5和14*7。
        用13寸桨拉力够用的情况下,可舵效弱很多实际应用上吊机闪油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每次闪油门后打舵,飞机的滚转变得迟钝,不如14寸桨。只是有一点,如果30e飞机只配了2820电机的话。还是建议只用13寸桨,因为哪怕是在海拔2000米的空气稀薄的云南省,还是会烧电机的。
       还有朋友可能又会说了,大的桨反扭大。我这里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测试下来,一样的。放心用大桨好了,至少它舵效好,能挽救很多的必摔的局面。
       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欢迎大神来指导。

网友:
经验不错,连2820马达都被猜中了。

楼主:
2820用14寸烧过一个,后来炸过一个,还闲置一个,总是觉得13寸桨缺那么点意思,就是舵效不好,拉力也稍微弱。失速动作不好做。

网友A:
我曾经的30E还是3S带13寸桨,吊机还是能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的30E还是3S带13寸桨,吊机还是能吊的。

是的用3s13寸勉强可以吊机,因为我这里是海拔2000吧,吊起来很勉强。后来才换的4s。就3s电池飞几分钟快降落的时候飞机没力,很难完成蛇降。4s不同的地方是动力可以一直保持到蛇降。如果平飞或者3d动作少没问题,如果想进阶的朋友,建议用大一寸桨,粗一号电机,大一s电池。如果闲重,可以用小一个容量号的电池。总结就是一句话噶,玩进阶3d,比如什么倒飞眼镜蛇8字,垂直蛇滚8字。用大桨,粗一号的电机,电池用小一个容量号的电池

网友B:
离翼根越远,副翼的舵效越大。
3D机的舵效很大程度上靠螺旋桨气流吹过舵面,大直径的桨就多了部分靠外的气流。

反扭什么的,对3D机来说确实不是事,仅外侧半幅副翼的其他机型就头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用3s13寸勉强可以吊机,因为我这里是海拔2000吧,吊起来很勉强。后来才换的4s。就3s电池飞几分钟快降 ...

嗯,反正现在天翼这涨价涨得已经没想法了,暂且不去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翼根越远,副翼的舵效越大。
3D机的舵效很大程度上靠螺旋桨气流吹过舵面,大直径的桨就多了部分靠外的气 ...

正解啊,说的就这个意思。

楼主:
忽然想到一点啊,桨长度如果能做到与水平尾翼一样长,那么它所获得的失速状态下的俯仰舵效是不是也是最好的。一家之言啊,桨气流向后滚转吹过的时候会带动它圆周半径边缘的气流粘住,一起向后吹过。说起反扭。
       反扭,我曾经用亚博特的那架超厚pp版3d机用不同尺寸的桨反复试。
       飞过那架飞机的朋友都应该有感觉,机机重了点。一米翼展装好后含电有850克了。吊机时候反扭巨大。不管用什么桨,并不能缓解。
       后来想通了,同样吊飞850克的机,不管用什么桨多大尺寸的,桨需要出的拉力都是一样,因此不管多大多小的桨,只要飞机重量不变,恒定的反扭就不变。注意是恒定。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瞬间闪大油门,大桨瞬间的反扭一定大过小桨的。
        以上只是我经验之谈,抛砖引玉了,望高手多多指正

网友:
最近你挺活跃啊。入坑3D千万别走弯路,因为这条路很难很难。那什么是弯路呢。遇到一切问题不要先去找别人的原因,比如说螺旋桨,电机,甚至别去找气压的问题。多省视自身。从自身出发。问问自己有没有下功夫练。问题的答案自然就出来了。那什么是正确的路的?就是练。苦练。3D没有捷径。别人飞得好都是苦练十年二十年出来的。时间是最公平的。

网友C(2020-07-01):
能侧飞8字。就是不会倒飞!求大大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侧飞8字。就是不会倒飞!求大大们指教!

侧飞八字出来了就简单了。倒飞能左右转弯后,你试试先正飞,然后打副翼侧飞,打方向舵压住侧飞的高度,然后再打副翼倒飞,打升降舵压住那个倒飞的高度不掉,然后继续打副翼,飞反方向的侧飞,打方向舵,也是要顶住油门,压住舵,不掉高度。然后,再切换正飞眼镜蛇。其实就是正飞眼镜蛇>侧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反向的侧飞眼镜蛇>正飞眼镜蛇>然后继续循环。每一个单项动作熟练以后,你感觉一下,日本手的,是不是左手大拇指再逆时针画圈?动作出来以后,在每天多练习单项分解动作。这个蛇滚分解以后,每个动作间隔半秒一秒,也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的动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侧飞8字。就是不会倒飞!求大大们指教!

倒飞的眼镜蛇八字,我有时候都会炸鸡的。不管是真机还是模拟器感觉还是时间堆的不够。熟练的程度不够。倒飞眼镜蛇八字难,因为飞机的癖性是设计大部分时间正飞的,一旦倒飞眼镜蛇,极其容易翼尖失速,极其容易炸鸡。然后呢,你又不好把高度升太高练习,高了因为视觉差异,那眼镜蛇的角度都不准。倒飞总结感觉吧,多在模拟器,贴地练。然后换飞机练,然后换大风,风向转换练。我估计连续练个年把左右,就可以如同正飞眼镜蛇一样随心所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飞的眼镜蛇八字,我有时候都会炸鸡的。不管是真机还是模拟器感觉还是时间堆的不够。熟练的程度不够。倒 ...

谢谢大佬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的经验分享!

不客气,我也还走在路上,只是提前了时间,但离大佬还远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反正现在天翼这涨价涨得已经没想法了,暂且不去考虑了。

飞了一个圈,转回来了。好多机型都尝试了,练习机还是天翼的30e适合。真心要耐炸些。精准度也好的。有机身的飞机不一定就适合,有机身,说不定机翼就得炸了。其他的厂机翼真心软了,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