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请教各位大佬。AM枪控不同品牌直接能够通过更换晶振实现通用吗?  手头有个老遥控摩托车用的am控,缺遥控器,想买个am枪控用来控制,但是不知道通不通用,老遥控摩托车是接收电调一体的可更换晶振。。。

网友A:
只能试试咯,复杂点有二次变频的就不行了。

网友B:
一般都可以,除非大品牌,如果是福特吧或者三禾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查清楚发射或接收机的工作频率,安要求给配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试试咯,复杂点有二次变频的就不行了。

嗯嗯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可以,除非大品牌,如果是福特吧或者三禾的就不好说了~!

小品牌  应该没问题  我试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清楚发射或接收机的工作频率,安要求给配好对。

打算更换晶振,先试试,感谢解答

网友:
好巧,这两天买了个手风琴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