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能空转吗?2306电机烧坏2个了

楼主(2020-06-01):
做了个固定翼,用致盈的2306电机 kv2580,查了官方参数清楚的写了支持4-5s电池,并且还有几个5s的推力数据,按理说这个电机支持4、5s一点毛病没有。电调用6s 100安的。于是电机拿回来插上5s电池空转测试一下,没想到70油门时候电机明显不顺滑,有明显的顿挫感,大概4秒电机就冒烟了,吓得我赶紧收油门,再次推油门50油门就冒烟了,新电机废了!
于是怀疑电机质量问题,我又买了一模一样的2580kv,回来先上4s空转测试,油门缓慢增加,转速缓慢提升,70油门再次出现顿挫感,还没来得及收油门,电机就冒烟了?!
哎,实在太蹊跷了!这电机难道4s也不支持吗?还是说不能够大油门空转?想问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有懂电机的吗??

网友A:
电调问题?有接飞控吗

网友:
空转能不烧吗

网友B:
不懂,但是想问问空转能测试什么呢

网友C:
电调问题,你的电调是那种14极电机最多支持35000转的电调,这个电机5s电超过35000转的,电调换向达不到了。如果电调是30、40a的就烧电调了,如果什么电调都能高转那32位电调卖给谁。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问题,你的电调是那种14极电机最多支持35000转的电调,这个电机5s电超过35000转的,电调换向达不到了。 ...

入魔这么久我对电调不是很了解,电调不就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的吗?电调怎么会影响电机转速呢?电调大于电机最大电流一般不就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但是想问问空转能测试什么呢

就是瞎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问题?有接飞控吗

接收机

网友:
电调不匹配,电机就烧。最好别空转,本身发热也会烧电机。

网友:
楼上也说了,应该就是电调的问题,一般短时间空转是不会烧电机的。有一次用朗宇2212 kv2250电机,也是发现十几秒就烧了,后来发现是用的桨不对,桨的螺距用大了,那种将应该是匹配朗宇2212 kv960电机的。所以如果匹配不好,电机其实还是很脆弱的,大油门情况下容易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入魔这么久我对电调不是很了解,电调不就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的吗?电调怎么会影响电机转速呢?电调大于电 ...

有刷电调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控制转速,无刷电机转速是由电调输出脉冲频率决定的,所以无刷电调有最高转速限制。

网友:
电机空转是不会烧的  我们公司电机经常跑空转跑四五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调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控制转速,无刷电机转速是由电调输出脉冲频率决定的,所以无刷电调有最高转速 ...

我这个配置转速有没有推荐的电调?60安的

网友E:
换个思路。。。我以前帖子里面就提到过。。穿越机电机。根本不适合固定翼。这是其一,第二高油门空转确实会烧电机,不过一般十几秒没什么大事。

穿越机电机属于高爆发,高KV,低效率的电机,低效率说明发热严重。空转转速过高,就算电机不烧,轴承也受不了。假设2500KV电机,上4S,空转可能就超过50000了。。没有轴承受得了,但是你带上桨也就是负载。就算满油门这个电机可能也就30000万转,在轴承承受范围内。

所以得出结论,1,空转轴承超负荷,轴承也会有很高的温度,2,空转转速更高,意味着电调来回切换三相电压的速度更快,漆包线发热更严重。。。

综合下来,首先穿越机电机除了好看之外,根本不适合固定翼使用,然后空转对于这种高KV的电机确实很伤的。但是一般十几秒是滚烫的一半不会烧。所以你的问题有50%品质50%操作问题。导致的最终结果。

网友:
其次,空转意味着几乎没有空气对流,散热会很差,飞机带上桨,起码有桨的空气对流帮助电机散热,起飞后更有其余空气帮助散热,你空转,轴承,漆包线温度都很高,而且没有了散热辅助。烧是肯定的。就是多久会烧的问题罢了。

网友E:
你也可以参照论坛一些绕电机的教程。。这种烧漆包线的电机,只要自己会绕,5毛钱成本的漆包线就可以自己修复。返厂的话就不好说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入魔这么久我对电调不是很了解,电调不就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的吗?电调怎么会影响电机转速呢?电调大于电 ...

一般电调都有支持最高转速的,普通电调支持14极电机最多35000转,两极的最多200000转。基本上大多电机都是够的,只要关注最大电流就可以了,主要现在的穿越电机,基本上也是高kv还可以支持高电压,转速就超过35000转了。就需要新的电调了,bls电调应该能支持超过35000转的电机,需要支持更好的还是买bls32位电调吧。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用一个普通电调80a的驱动一个kv2800kv的穿越电机,不能超过一半油门,超过就卡超过电调支持最大转速了,本来以为电机有问题,后来换一个bls电调就非常顺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调都有支持最高转速的,普通电调支持14极电机最多35000转,两极的最多200000转。基本上大多电机都 ...

谢谢,受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可以参照论坛一些绕电机的教程。。这种烧漆包线的电机,只要自己会绕,5毛钱成本的漆包线就可以自己修 ...

我找找,从没自己缠过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受益啊

咸鱼收个bls32位50a的电调,配2306电机刚好。我都是用穿越电机电调配固定翼竞速机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
学习了    记得固定翼电机空转没啥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收个bls32位50a的电调,配2306电机刚好。我都是用穿越电机电调配固定翼竞速机的,效果非常好。

穿越机电调无bec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电调无bec你是怎么解决的

外置bec

网友F:
6S100A应该是固定翼电调吧,一般这种电调支持的最高转速达不到穿越机马达的最高转速,空载大油门时可能会导致相位检测出问题,引起失步,也就是马达抖抖,然后会烧掉。穿越机用的电调支持更高的电气转速,也就是更高的马达转速。电气转速÷马达磁极对数就是马达转速。

网友G:
空转0负载,电能全都在线圈上发热了。电流大了肯定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电调无bec你是怎么解决的

分电板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100A应该是固定翼电调吧,一般这种电调支持的最高转速达不到穿越机马达的最高转速,空载大油门时可能会导 ...

好专业啊!学到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电调无bec你是怎么解决的

外接个bec吧。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转0负载,电能全都在线圈上发热了。电流大了肯定烧的

记住空载不会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个bec吧。非常简单。

谢谢,我就打算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100A应该是固定翼电调吧,一般这种电调支持的最高转速达不到穿越机马达的最高转速,空载大油门时可能会导 ...

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转0负载,电能全都在线圈上发热了。电流大了肯定烧的

空转不可能有负载电流很小。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这么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调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控制转速,无刷电机转速是由电调输出脉冲频率决定的,所以无刷电调有最高转速 ...

据我了解,有刷直流也是控制频率(通断)来精确调节速度的吧 ,电流调节做不到很精确,无刷不但要控制频率而且要控制线圈的电压换向

网友:
空轉 電流 很低
自己買個 W特計 OR 電流計 功率表 測就好

空轉 不會 燒掉的  當然不能全油門 也沒必要
會震動 馬達 就是 有問題了  不是培林零件 要嘛 外框歪了  軸心歪了

怎樣測試 馬達 有無歪 在軸心上 點各紅點  然後馬達 轉動  看看 那個 紅點 在轉動 中 是否變大顆紅點

我常遇到是 強磁鐵 脫落倒是 常遇到 很多點家 磁鐵 脫膠 不知道是用 甚麼爛膠水  馬達愈熱 就脫落磁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调都有支持最高转速的,普通电调支持14极电机最多35000转,两极的最多200000转。基本上大多电机都 ...

老哥,我换了32位50安电调,可是电机还是冒烟烧了,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思路。。。我以前帖子里面就提到过。。穿越机电机。根本不适合固定翼。这是其一,第二高油门空转确实会 ...

专业啊!话说回来,如果是质量问题,致盈的2306应该做的是很好了,不应该是电机不行,我今天换了32位的50安电调,空转又烧坏一个电机!才1秒就烧了,这个电机2580kv不算高啊,我的5寸穿越机一样的2306 电机2750kv的配4s电池空转最大油门没一点问题!反而这个独立电机电调直接插接收机测试就不行了,发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