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反转电机就不起飞呢?

楼主(2020-06-01):
才入穿越机的坑,今天终于起飞。最后是因为要设置电机反转才起飞的。
那么为什么正转,安着正转那样安桨,小机就飞不起来呢?(先不说操控)
桨特殊?初入此坑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那还是转向不对

网友:
多轴飞机的电机是正反转配对的,必须配装正反转螺旋桨。

网友:
第一,飞控的调参软里肯定有一张图会告诉你,不同位置的螺旋桨的旋转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注意哦,并不是每个螺旋桨的旋转方向都一样,请与你的飞控说明书核对,第二,仔细观察你的螺旋桨,一片叶片有厚的一边和薄的一边,确保螺旋桨旋转起来的时候,厚的一边先切到风

网友:
电机怎么转没有关系,关键是桨要和电机转向相符合,电机才可以很好的做工,否则虽然转,桨没有足够的效率,不能发挥正常的电机性能,和别的电机不能协同工作

网友:
电机顺序,转向,桨方向,都不能错。

楼主:
我感觉楼上几位魔友没明白我的意思,大概就是,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飞的原则,为什么电机正转,按照正转配好桨,飞机留不起飞呢?桨都是厚边先切风。

网友:
分正反桨

网友:
也许是电调连线的默认方向不对

楼主:
手机上这楼层不对啊,我原来在5楼啊。

楼主:
假如电机正转,正着安桨就有动力。那么电机反转,安反桨也有动力吧。一个电机有动力。4个电机也有动力吧。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不对,默认1号电机是顺时针

楼主:
既然这两张图都能起飞,那么飞控上非要反转电机,是什么原理?我的飞机已经正常了,我只想明白这个道理。

楼主:
难道是我忽略了,不反转电机的时候,有的电机不是安图的方向转的?

网友:
所有马达都往一个方向转的话,反扭无法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忽略了,不反转电机的时候,有的电机不是安图的方向转的?

对啊,第一步就是要改电机转向的。先按图摆好正反电机位置,再通过交换电机线或在电调软件上改转向。正反电机的转向不是固定的,他们只是上面的螺纹不同。我装机的时候把电机位置搞反了,气死了。

网友:
因为你的电机在反转啊

楼主:
那,我的电机在没有设置成反转前,电机的转向是跟第二个图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两张图都能起飞,那么飞控上非要反转电机,是什么原理?我的飞机已经正常了,我只想明白这个道理。
...

反转为了不让灰尘草汁之类的杂物糊摄像头一脸,缺点是会沾到飞控上。

网友A:
电机转向配合地面站里面设置的转向

网友:
反转的意义是在弄脏摄像头和飞控间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向配合地面站里面设置的转向

我认为先不说起飞后的操控性,我发的那两张电机布局和转向图,都应该能起飞。电机怎么转,就怎么配桨。但,事实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不反转电机没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先不说起飞后的操控性,我发的那两张电机布局和转向图,都应该能起飞。电机怎么转,就怎么配桨。但 ...

两张图都能飞,是否设置反转,是影响飞控对电机反扭的反馈,设对了,反馈方向正常了才能飞行

网友B:
首先,bf地面站上的正反转并不是调整电机的转向,也就是说你开正转和反转并不影响你电机的实际转向,实际上只是匹配你电机转向的操作方式,真正改变电机转向的方式是在电调软件中调整。这就是说你实际电调中转向是匹配反转的顺序,所以你打开bf中的正转并改变桨叶的方向作用力是向上的,这导致你无法起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先不说起飞后的操控性,我发的那两张电机布局和转向图,都应该能起飞。电机怎么转,就怎么配桨。但 ...

你的电调是不是不支持BF调转向哦,在BF调了转向,看上次是反向了,但实际电调、电机还是原来的转向。我的KK电调就是这样,不管BF里设置正/反,电机都一样按原来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bf地面站上的正反转并不是调整电机的转向,也就是说你开正转和反转并不影响你电机的实际转向,实际上 ...

感谢您的解答,这回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是不是不支持BF调转向哦,在BF调了转向,看上次是反向了,但实际电调、电机还是原来的转向。我的 ...

感谢您的解答,您的回答落实了楼上朋友的回答!!

网友:
馬達正轉 要配合 能夠鎖住反轉螺絲頭   正槳葉片 這樣才對
馬達反轉 要配合 能夠鎖住正轉螺絲頭   也就是 越轉越緊  反槳葉片
這是 正規 2D FPV

但是用在 3D  FPV  反飛 倒飛  很容易脫落 和 葉片用到2D槳 倒飛行 動力會不夠

樓主的 問題 就是 在於 動力不夠 還是 可以 起飛的 問題  效率很差的

3D FPV 玩家記得 要上螺絲膠 葉片要用3D 槳 這樣子 不管在 正飛 和反飛 槳才不噴